SOP8的ARM片子NV32F100FS08E使用场合是啥

楼主(2016-11-13):
好像一个怪胎啊。SOP8封装,128K Flash,8K SRAM,6个IO,48M IRC,1 ADC,1 UART,1 IIC,1组比较器,1个32位Timer,2个16位Timer,4个键盘中断,96位UID。
这么小的封装这么多资源,使用场合都有哪些地方啊,专门用来当加密芯片?

网友:
这个配置的却非主流,肯定有需求

网友A:
用处大着呢,你看看lpc800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处大着呢,你看看lpc800的用法

请先给出几个使用LPC800 DIP8的实例,再来说明“用处大着呢”。NXP出的片子,绝大部分都是根本不面向市场的,面向市场的就那么几种。再说了,LPC800资源和这个比,不知被甩哪里去了。

网友A:
车载NVR或DVR上,掌管开机,温度检测和加密的就是这种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JLC没有,寨宝只有一家。

网友B:
这个片子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片子多少钱?

不知道,据隔壁说全系列工业级2~4元吧,汽车级贵一些。小量的可以直接申请样片
对这个片子的第一感觉:四不像。公司名像新唐,芯片命名像STM32,内部资源像消失的飞卡。
这个片子脚少容量却大,实在想不出应用在什么场合,用来跑算法加密还是可以

网友:
http://www.navota.com/h-index.html

基本型32位ARM M0+微控制器NV32F100x系列‍

NV32F100x系列是基于Cortex M0+内核的高抗干扰5V低功耗32位基本型微控制器。

CPU工作频率最高可达48MHz,片上集成128K/64K Flash、8K SRAM、16路12位ADC、3个增强型定时器、1个周期中断定时器、
2个3输入模拟比较器、3路UART、2路SPI、1路I2C、1个CRC、2个KBI、1个RTC、多达57个GPIO等外设模块。

NV32F100x输入工作电压范围2.7V~5.5V,工作温度-40 to 105℃,HBM 8KV ESD保护电压,高的EMC抗干扰,是解决强电气干扰,高可靠性应用的理想器件。

网友:
物联网需要这样的东西

网友:
这个芯片就是仿的飞思卡尔的ke0x系列的片子,程序基本通用。还有他们初期估计是节约成本只流了一种die,资源都一样,只是封了各种封装。

网友:
哈哈,也继承了飞思卡尔的锁片技术

网友:
这个他们刚出片子的时候说了,只流片一款,所以无论什么封装其实内核都是一样的。当时他们的QQ群里的人说SOP8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就做了这个封装了。。。我觉得真心蛋疼。

网友:
片流出来了,封装成本应该不高吧,也多个选择!

网友C:
比较关心,这个芯片大概是什么价位的

网友:
2块多到3块多,淘宝上搜一下就知道!

网友:
资源很丰富啊。

网友D:
放宝搜索了一下

2元左右

还是不错的

内存大

成本还勉勉强强可以接受

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

封装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关心,这个芯片大概是什么价位的

这个mcu算是国产良心mcu了,直销,明码标价,128k flash ,4K ram,lqfp32封装的样品价3元,大批量应该在2.7左右,这个配置比很多8位机都便宜了。

网友E:
可以用来做FPGA配置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来做FPGA配置芯片

好主意,但感觉FLASH又少了些,配大的FPGA不行,这给人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也许用好点的压缩算法可以解决吧。

网友:
iar哪个版本支持?

网友F:
咋不出一款:tssop-10  封装比so-8更小,引脚更多!   或者出点,引脚兼容xTC的 so-16 sop-20 tssop-20 啊

网友:
再来个sot23-5 23-6的加密用多好。可能die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咋不出一款:tssop-10  封装比so-8更小,引脚更多!   或者出点,引脚兼容xTC的 so-16 sop-20 t ...

有so-16 和tssop-20,20的引脚不兼容stm8比较可惜了

网友G:
如果做和其它厂家产品兼容,那就是跟人家已经成熟的产品和市场直接肉搏火拼,一个新加入战局的新兵蛋子,一上来就跟老兵油子玩命?
这不是无畏,是无知。

新来的小公司就是要避开前面大象群,离开大路,走自己的小路,练稳了,再去走大路和其他同行竞争也不迟。现在就去挤大路,人家车轮扬起的大风和尘埃都能帮你分分钟扫到路边沟沟里去

网友:
这flash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宝搜索了一下

2元左右

随随便便QFN就比他小,关键引脚还不少。
不知道这片子用哪里,好奇葩的片子

网友:
我觉得用来做单片机的脱机烧写器很不错

网友(2016-12-18):
引用 网友G:
如果做和其它厂家产品兼容,那就是跟人家已经成熟的产品和市场直接肉搏火拼,一个新加入战局的新兵蛋子,一 ...

我倒觉得小公司这么做到容易生存,兼容的片子就是直接替换原厂的,关键因素就是要便宜。直接自己单干出新产品你觉得会有那么多人去给你当小白鼠吗?我接触过很多国内做兼容的IC的厂家,他们就告诉我自己定义产品设计周期太长,失败风险比较大,真做出来推广又是一个大麻烦事,反之出兼容的东西客户很容易接受,微调甚至不用改动程序就可以直接用,如果量大价格便宜一点点也很容易卖的出去。你看现在台系芯片的兼容芯片就知道了,国内一大片一大片的直接照抄的,也就是反向做,还有一些就是数字部分正向做,但是寄存器指令等完全兼容,这样才好卖出去。国内单片机集成电路这行现在利润都太低!

网友:
便宜,便宜,不断竞底,这就是国内现状,这是国内经济的一个缩影,无数的企业正在效仿,结果呢?就只能在低水平上不断地打价格战,现在整个国内经济这个样子,除了领导层的不作为乱作为,剩下的就是这些企业自己的问题了

网友:
没事,现在都要涨价了,会死掉一大批

网友(2017-05-18):
引用 网友A:
车载NVR或DVR上,掌管开机,温度检测和加密的就是这种芯片

这个芯片可以用在汽车上吗?

有大量汽车上的应用?对国产芯片用在汽车上一直怀疑可靠性

网友:
无锡的公司出的吧。感觉这个芯片有利用场合。就是暂时不知道咋用。
楼上有个说做编程器还可以

网友(2019-09-19):
我刚用它做了个SWD离线下载器,支持100K内程序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