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讯造成编码器检测不准确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11-13):
在做一个东西,使用ATMEGA128A,晶振14.7456MHz
有按键和LED,这个没问题
问题出在EC11编码器检测,EC11编码器使用定时检测的方式,检测间隔2.5ms。EC11编码器有5个

串口数据量为接收18个字节,发送26个字节,波特率115200,1起始位,8数据位,1耦校验位,1停止位

现在表现在,不用通讯,检测编码器很稳定,不丢位置;
开通讯,EC11检测丢脉冲

计算如下:通讯时间:1000ms/115200*(1+8+1+1)*(18+26)=4.2ms
通讯每隔50ms一次

估计编码器丢脉冲就是通讯的时候未检测造成的

准备以下方式处理:
1、使用个ATMEGA16来专门检测EC11,与ATMEGA128进行通讯
     这个肯定没问题,就是感觉太傻了
2、在通讯的时候,通讯几个字节后检测一次EC11编码器
     这个主要担心造成通讯不稳定,编码器一共是5个

        请赐教如何处理。

网友:
看你算时间的等式,串口通讯不是中断?所有都是等待处理?用中断,处理这点事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10个编码器也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

还是你代码的结构有问题

串口这么高的波特率不用中断就白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个编码器也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

还是你代码的结构有问题

串口是中断接收,查询发送的

网友:
为啥要这么高波特率,降低看看

网友:
监护上的按键板有一个单片机专门做按键和编码器检测

网友:
降低串口速率

网友B:
简单但不一定最优的方案:定时器设置高优先级,定时器中断内检测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但不一定最优的方案:定时器设置高优先级,定时器中断内检测编码器

怕影响串口通讯

其实有个想法,想要发送几个字节后检测一次编码器

但是接收没办法,接收是中断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