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入手Fluke示波表求建议!

楼主(2016-11-13):
准备入手Fluke190-204求教用过的老司机这表怎么样?有没有以前型号的通病?

网友A:
FLUKe  的示波表口碑非常差,  二手的使用中经常出现特然没有基线的故障,(里面一个AISC的IC挂了)
还有LCD经常出现 一条条的线条(LCD内部故障)

这些问题在 196 和  199系列中经常出现;

网友B:
我们公4台199C,都用 了十多年了,除了表笔人为因素损坏,电池坚持不到十秒,存储深度不行外,其它都非常不错,非常耐用。 唯一就是原厂配件奇贵,一个表笔就要1千多。 示波表好处是两个通道隔离,在测量很多浮地的或者需要不共地的地方很实用。如果不是经常测量这些,还是直接台式好些,选择也多些

网友C:
台式最实在,如果不需要移动的话

网友:
38上有个帖子, tds220改锂电池,充一次电,可以连续工作8小时。

网友D:
别买了,质量很差的!电池也不行,我以前用过,垃圾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买了,质量很差的!电池也不行,我以前用过,垃圾的很!

是190系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  的示波表口碑非常差,  二手的使用中经常出现特然没有基线的故障,(里面一个AISC的IC挂了)
还有LC ...

谢谢,还没见190系列有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4台199C,都用 了十多年了,除了表笔人为因素损坏,电池坚持不到十秒,存储深度不行外,其它都非常不 ...

谢谢!190应该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式最实在,如果不需要移动的话

有台式的, 准备购入现场调试用!

网友E:
我来说吧,我用过两台,存储深度太低,偶尔会死机,优点:通道隔离,信号可以随便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说吧,我用过两台,存储深度太低,偶尔会死机,优点:通道隔离,信号可以随便测。 ...

是190吗?

网友F:
这个圾垃表就是个坑,跳进去就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圾垃表就是个坑,跳进去就出不来。

您用过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过的是什么型号?

199 225c本来是好好的,放放就不开机,或者按键失灵,这是通病,维修费用黑到一个按键要1300块。

网友:
哈哈,这个是厂家设计缺陷,接地的屏蔽层碳膜和排线碳膜碰到一起了,把那个屏蔽层撕掉就好了,我的就是这么修好的

网友:
福禄克搞活动时,发了一台全新的给我试用,那个存储深度实在是太小的,不好用。

楼主:
已经买了fluke190-204做现场调试用!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