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kit3 连接失败,怎么破?

楼主(2016-11-13):
如图!MPLAB IPE v3.45

怎么解决?

网友:
芯片连接不上还是编程器?如果后后者 检查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I had the same issue and did some digging.
Here it is how I solved it:
1. I followed this tutorial

http://nerdclub-uk.blogspot.com/ ... -windows-8-you.html

2. Then I edited registry for the Pickit3 and I changed EnhancedPowerManagementEnabled value to 0

That was all. I am not sure if point 1 is needed.

Cheers
Petar

网友A:
看帖子  5楼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m883106.aspx

修改注册表
EnhancedPowerManagementEnabled
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帖子  5楼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m883106.aspx

看现象是一样,我修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现象是一样,我修改了还是不行

第一步做了吗

网友:
我的是win8不行win10没问题

楼主:
第一步一直打不开

网友:
PIC的这个上位机做得烂,前不久想烧个PIC18F45K80,直接就不能识别芯片,只能新建个空项目,导入HEX文件烧写,日了狗了

网友:
烧的PIC10的话,还是去下载PICkit3 Programmer Application v3.10,这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