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无反转无振荡-可变电感法启动,几乎可以100%启动成功

楼主(2016-11-13):
采用可变电感法检测转子位置并加速启动,几乎可以做到100%启动成功,无论重载或轻载,采用SMT32方波+全NMOS同步整流驱动,感觉效果不错

网友:
启动声音好响。启动很顺利的。

网友:
这么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总感觉这样对电机寿命有影响

网友:
启动噪音为什么这么大

楼主:
启动时在定位,电流在每个pwm周期都在采样限制,不会对电机产生影响,占空比还可以调小以减小声音,加上同步整流可以极低速切入闭环,视频中启动后就没有声音了,那个时候已切入闭环,不是没有加电

网友A:
启动时注入高频成分,利用电机的凸极比,查找不同位置的电感参数,这样就基本能够锁定转子所在的霍尔区间。首先这一方法比较适合凸极比稍大的无刷电机,其次启动时噪声比较大。

网友:
可否介绍下可变电感法细节啊

网友:
好资料,准备去试试

网友B:
打算研究一下无刷,希望lz提供原理图和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算研究一下无刷,希望lz提供原理图和程序

你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

做个伸手党,入手快些,没做过电机控制,怕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

先向过来人虚心学习,虽然做伸手党很不好,没有一点这方面经验,看着电机控制很好玩,手里余粮不多,想把余粮用在刀刃上。希望得到lz的支持

楼主:
英飞凌的ap08018就是理论基础,把那个转化成代码就是这个效果,论坛里有这个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研究一下无刷,希望lz提供原理图和程序

谈论搜了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9862-1-1.html?_dsign=8f7efed9

楼主:
优化后的启动时间可以做到大约300~400ms,得益于同步整流,极低速就可以切入闭环,最低转速目测可以到120rpm,明后天上视频看效果。
全速:我曾经试过带螺旋桨负载全速运行时那声音tm才叫一个恐怖,一会儿下来电机很烫了,但mos温度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这得益于低rdson的全nmos+ir驱动的效果,占空比可以到100%!
响应频率:由于采用同步整流和500hz的油门更新频率,无论加速减速都是干净利落,减速时通过同步整流的能量回馈,可以很好的跟随油门的响应,这个和不是同步整流的方案最大的差异。

网友D:
mark以下,这个我认为是海绵宝宝以来,论坛中bldc驱动搞的比较有深度的高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ark以下,这个我认为是海绵宝宝以来,论坛中bldc驱动搞的比较有深度的高手了。 ...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宝宝

楼主:
启动优化(变感启动检测达到一定转速后切入闭环,使启动时长尽量变短)和极低速运行,开始一段有声音的是变感启动声音,后面是闭环运行的效果,50/3000的占空比,转速估计不到120rpm,没有工具测试

网友:
楼主电机极对数好多呀,目测好像有20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注入高频成分,利用电机的凸极比,查找不同位置的电感参数,这样就基本能够锁定转子所在的霍尔区间。 ...

我在pmsm上用高频注入,好像对凸极率没有太大的要求,当然凸极率高,辨识电流差越大。

楼主:
4822盘式电机

网友:
刚看了视频,怎么开始的时候速度快呢,后来才变慢的,中间有什么处理过程么。
我觉得要是从静止慢慢能起动,而且直接起动到极低转速,我觉得那应该是绝顶高手了吧。
呵呵,瞎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
快速用手拨停不疼吗,上次玩四轴被打到了疼了好几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在pmsm上用高频注入,好像对凸极率没有太大的要求,当然凸极率高,辨识电流差越大。 ...

如果在注入高频脉振电压时,没有问题,但其他方式话需要一定的凸极比,要不就注入大电流或者大电压,将凸极比激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注入高频脉振电压时,没有问题,但其他方式话需要一定的凸极比,要不就注入大电流或者大电压,将凸 ...

高手,我还真是注入的大电压电流,电压有到驱动器的额定电压了,电流至少在额定的50%以上,发波个数在1-2个,载波5Khz左右.
高手有没有BLDC的开环矢量算法共享一下,最近正在搞开环矢量这边的控制。

网友:
高频注入和电感法的关系如何?

网友:
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好东西,怎么抑制掉启动时的声音?

网友:
太感谢了,下载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我还真是注入的大电压电流,电压有到驱动器的额定电压了,电流至少在额定的50%以上,发波个数在1-2 ...

本人还在入门阶段,可否请教一下,什么是“BLDC的开环矢量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时在定位,电流在每个pwm周期都在采样限制,不会对电机产生影响,占空比还可以调小以减小声音,加上同 ...

高频噪音确实挺大,楼主可以贴下电流波形 看看不?

网友(2017-02-07):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注入高频成分,利用电机的凸极比,查找不同位置的电感参数,这样就基本能够锁定转子所在的霍尔区间。 ...

貌似这种检测方法正向检测的电流会对反向检测时产生影响的,需要作退磁处理?

网友(2017-12-06):
膜拜,学习,刚好领导现在要求完成的项目需要这个,求楼主指点。

网友G:
楼主,麻烦加QQ1582565271,想请教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麻烦加QQ1582565271,想请教您一下。

你是要做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要做啥?

我们公司有一个电调项目,需要解决重载启动的问题,想向您请教,谢谢

网友(2018-06-04):
启动没有反转,这个算法可以!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11-24):
Mark,可以参考

网友:
楼主在启动过程中也一直检测转子位置吗?直到达到一定速度

网友(2019-05-20):
Mark楼主威武,想问一下,方便直接给楼主发私信吗?最近在做毕设低速控制这块的,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2019-07-08):
这个能给实现重载启动,不明白实现的原理

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无刷无感波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94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后的启动时间可以做到大约300~400ms,得益于同步整流,极低速就可以切入闭环,最低转速目测可以到120r ...

请教楼主

同步整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H(2020-02-03):
楼主,您好!  可以加QQ:2539992310  吗?或者留下您的QQ,  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  可以加QQ:2539992310  吗?或者留下您的QQ,  大家交流交流?

你遇到什么问题,  楼主这个方法和我用的一样。这个也有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宝宝

宝宝都是很厉害滴,哈哈

网友I(2021-03-22):
一直搞的有感,准备开始搞无感的,好东西 支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直搞的有感,准备开始搞无感的,好东西 支持

我刚好相反,现在做有感的。
感觉无感都烂市场了,当然也就一般的水平,打价格战。

网友:
参考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刚好相反,现在做有感的。
感觉无感都烂市场了,当然也就一般的水平,打价格战。 ...

哪家方案性价比 较好 推荐一下

网友(2021-12-21):
你好。需要学习您的启动电感法。怎么收费?qq  76228828

网友(2022-07-18):
总是有某一组正反电流很接近,一时正大于负,一时负大于正,是怎么回事,怎样处理呢?哪位能指点一二,先谢过!

网友(2022-10-05):
楼主,您好。
我的转子不管在什么角度,每一步中的正向脉冲电流总是大于反向脉冲的电流,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大佬指点一下实验的方向。谢谢。
绿线:运放输出,无电容;
黄线:A相脉冲;
蓝线:B相脉冲;
粉线:C相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优化(变感启动检测达到一定转速后切入闭环,使启动时长尽量变短)和极低速运行,开始一段有声音的是变 ...

大佬,您好。 这2个视频除了电感法之外是不是还加入了电压法(三脉冲)?    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