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别人对程序进行维护,89C5131芯片不知道如何下载

楼主(2016-11-14):
帮别人对程序进行维护,89C5131芯片不知道如何下载
资料上说通过USB下载程序,上官网找了半天找不到USB下载程序的软件和方法

知道的朋友帮忙提示一下

下面的图片中,英文意思大概就是,芯片焊到PCB上了,可以通过USB编程

网友A:
从官网下载FLIP, 再看我发的这份附件。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官网下载FLIP, 再看我发的这份附件。就明白了。

感谢你的回复,你提供的资料很有用,让我少走一圈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官网下载FLIP, 再看我发的这份附件。就明白了。

USB怎么也连接不上,按照说明驱动也装不上。
醉了,老芯片真难用

楼主:
PSEN 能过1K 电阻对地,然后复位

232模式也连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怎么也连接不上,按照说明驱动也装不上。
醉了,老芯片真难用

驱动装不上,是因为AT89S531内部的USB BOOTLOADER程式没激活,必需先让PEN保持低电平,然复位,再连接USB,这里电脑屏幕右下角必需提示找到USB设备,才能安装驱动成功。其实他是个虚拟串口设备。如果电脑不能提示找到USB设备,可能芯片内部厂家的的USB Bootloader程式被你以前的编程人员用自己的bootloader程序取代了,那就不能用厂家的这个工具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