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个高频板子,绕线电感碎了(0805封装),如何替换?

楼主(2016-11-14):
手里有个高频板子,电感碎了(0805封装),能看出来是饶了三圈线,应该是TDK或者村田的那种蓝色的绕线电感

仅仅知道是0805封装,饶了3圈线,磁芯也断了,我怎么买到适合的电感才好?

淘宝估计没有买家肯为我去看哪些电感饶了3圈线

高手支招

谢谢给位的热心回复

找到了之前拍的照片,这东西真叫一个脆弱呀

网友:
看芯片外围电路能猜个差不多就行吧

网友A:
绕圈高Q 的, 3圈一般是5.6nH 滴,买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
从4.7NH到22NH 一个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圈高Q 的, 3圈一般是5.6nH 滴,买一个换上试试。

遇到个热心卖家,告诉我5.6和6.2都是3圈,

看来论坛还是有高手呀

谢谢你,

也谢谢大家

网友:
买一个线绕高频电感样品本,回来挨个试。

楼主(2017-05-22):
引用 网友B:
请教高手,1008封装的高Q电感,5圈,绕的比较稀,大概是什么感量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36m9ef1235

找老板描述你的电感特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