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P8266 AP模式,wifi断后重连,串口变只能发不能收问题

楼主(2016-11-14):
请教SP8266 设置成AP模式与平板电脑进行wifi通讯,当wifi信号中断后重新连上,就会出现串口数据变成只能发送不能接收的情况,
请问这大概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你自己的程序问题吧

网友A:
你用的AT命令还是SDK,另外,你的模块这么烫?还有用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AT命令还是SDK,另外,你的模块这么烫?还有用散热片?

用AT命令.是买的现成的模块.多加一个散热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放在车上用的.没有经过高低温测试所以想加一个散热以防万一.

网友(2017-01-17):
是不是供电的原因?

网友(2017-03-11):
tcp还是udp建立的建立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