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什么蜂鸣器?

楼主(2016-11-14):
比较大,可以发出一些类音乐节拍的东西。
我换成一个我们常见的那种小点的无源蜂鸣器,声色差很多。

图上是驱动电路。

网友A:
压电陶瓷蜂鸣器  很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陶瓷蜂鸣器  很常用的。

谢谢哥们

网友B:
早年有些生日卡片里就是那种,可以放点音乐.就是用的压电蜂鸣片.

网友C:
需要2个IO口来进行控制,是不是和旋的声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2个IO口来进行控制,是不是和旋的声音啊

这个两个IO控制是串联的,肯定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年有些生日卡片里就是那种,可以放点音乐.就是用的压电蜂鸣片.

不是这种,这种太厚了,还有那种金属圈超薄的……

网友:
我们常用的是有源蜂鸣器,里面有振荡电路,只要一接通电源就响;还有一种是无源的,需要PWM来驱动。

网友D:
您少画了一个电容。这种电路是用来产生“类和弦”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少画了一个电容。这种电路是用来产生“类和弦”声的。

恩,我也觉得是和旋声音的,你有完整的电路和程序吗,可以讲解下,以前遇到过这个电路,不过后来直接改有源蜂鸣器,比较难听。

网友:
这种蜂鸣器有两种 ,买个时候注意 一个是通电一直响,一般按键里面用的提示音比较多
一种是通过pwm控制产生不一样的音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少画了一个电容。这种电路是用来产生“类和弦”声的。

牛,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2017-04-06):
引用 网友D:
您少画了一个电容。这种电路是用来产生“类和弦”声的。

请问电容应该放哪?

网友E:
这个类似三星空调的,可以把mos换成npn。一个io输出频率,一个io控制关断时间,利用电容放电产生拖尾的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类似三星空调的,可以把mos换成npn。一个io输出频率,一个io控制关断时间,利用电容放电产生拖尾的音 ...

可否给段相关程序参考一下!有源的太单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类似三星空调的,可以把mos换成npn。一个io输出频率,一个io控制关断时间,利用电容放电产生拖尾的音 ...

同问,能否给段代码参考一下哈?

网友F(2019-09-19):
引用 网友E:
这个类似三星空调的,可以把mos换成npn。一个io输出频率,一个io控制关断时间,利用电容放电产生拖尾的音 ...

有点没明白,R79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没明白,R79的作用是什么呢?

分压,压电蜂鸣器是容性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没明白,R79的作用是什么呢?

R79是压电陶瓷片上电荷的泄放回路。
压电陶瓷片是容性元件,充上电后变形,如果没有电荷的泄放回路,断电后也不会变回原形。就不会随着PWM波形的开关发出声音了。

网友:
和炫乐,洗衣机里都这么接

网友:
高端操作啊!

网友:
这种无源的和那种需要带一个电感驱动无源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0-04-03):
mark,蜂鸣器和弦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