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外转子的直流电机做小车吗?

楼主(2016-11-14):
如题,因为我要做微型小车,想用小功率电机比如空心杯720,直接接普通电机带不动轮子,如果加变速齿轮又体积过大。后来想到电动车的轮子,都是外转子电机,扭力大结果紧凑。
有人用过外转子电机吗?甚至是否有可能把小车轮子直接做成轮毂电机?

网友A:
你直接拿电动车轮子不就行了,小的用滑板车那种。

网友B:
轴上套个圆珠笔芯试试。
空心杯要注意别把盖子顶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拿电动车轮子不就行了,小的用滑板车那种。

我还要更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上套个圆珠笔芯试试。
空心杯要注意别把盖子顶出去了。

非常感谢,原来就是考虑这种,结果发现这种驱动方式在我家瓷砖地板老卡在地砖缝。。。所以想改用轮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就是考虑这种,结果发现这种驱动方式在我家瓷砖地板老卡在地砖缝。。。所以想改用轮子的 ...

这样子啊,麻烦一点,加轮子吧:

我觉得还是用减速电机好。

你想用无刷电机?
航模那种1806、新西达A2212?
这种虽然功率大,但驱动电路复杂,且大多无霍尔传感器,启动力矩较小,不适合做车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啊,麻烦一点,加轮子吧:

我觉得还是用减速电机好。

谢谢,看来还是得用N20了,不过重量,大小,耗电都上去了,想做超微型小车是不太好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还是得用N20了,不过重量,大小,耗电都上去了,想做超微型小车是不太好做了 ...

N20电机还是蛮小的。

网友:
轮毂电机都比较大,现在的扭扭平衡车用的就是轮毂电机,外转子的。

网友C:
n20电机减速比太大了,小车跑不快,力矩倒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20电机减速比太大了,小车跑不快,力矩倒是很大

是的,我要的是速度与力量的平衡,我去某宝看看N20有减速比稍微小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