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机属于那种类型?

楼主(2016-11-14):
电机是用在机械臂,控制x轴和y轴,驱动器坏了,想买一个替代的
大家帮忙看看是 步进电机、无刷电机还是伺服电机?谢谢

楼主:
你确定吗?我看机械机构就和雕刻机一样,不是步进电机吗?

网友:
看看英文,再看看电刷替换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吗?我看机械机构就和雕刻机一样,不是步进电机吗?

每分钟4000转 伺服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高

网友A:
根据出线有电机线和另一根线稍粗(可能为编码器线)判断,同时根据公司名称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出线有电机线和另一根线稍粗(可能为编码器线)判断,同时根据公司名称判断。 ...

补充图片再帮看看,谢谢

网友B:
有刷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伺服电机。

+1.......Rated: 60V DC

网友C:
有刷直流电机+刹车+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伺服电机。

大师有没有推荐的驱动器啊,控制很简单,只要x轴,y轴按程序移动多少,速度不高,机械结构现成的,我想单片机直接给驱动器信号实现

网友D:
如楼上所说 直流有刷电机 + 刹车 + 编码器
电机两侧一字旋钮是安放碳刷的,楼主怎么判断是驱动器坏了? 直流有刷电机的碳刷是易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图片再帮看看,谢谢

直流有刷+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伺服电机。

最近打算买标立电机,人家死活不卖,嫌弃太少咋办

网友:
直流有刷伺服电机我有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直流电机+刹车+编码器

确实是的

网友:
没有看到放电刷的螺丝么。。。。。。。。

网友:
貌似还带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楼上所说 直流有刷电机 + 刹车 + 编码器
电机两侧一字旋钮是安放碳刷的,楼主怎么判断是驱动器坏了? 直 ...

驱动器是个国外品牌,软件使用火线控制,现在软件无法控制;没有售后,即使好的也没有办法用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驱动器是个国外品牌,软件使用火线控制,现在软件无法控制;没有售后,即使好的也没有办法用上 ...

建议测量一下电机两端的线圈阻值,判断电机是否正常,如果开路或者阻值很大那应该是碳刷寿命到了,更换碳刷即可,因为有的控制器检测到电机异常后会进行保护,也是无法控制的,当然,具体情况根据你使用的控制器而定,我只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测量一下电机两端的线圈阻值,判断电机是否正常,如果开路或者阻值很大那应该是碳刷寿命到了,更换碳 ...

可能性不大,外行人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来的,没用几天

网友:
论坛有个哥们做这个驱动器   直流  伺服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1714438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