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设备使用GPRS将数据与微信关联的问题

楼主(2016-11-14):
最近花业余时间在研究如何使板卡通过GPRS方式,将数据关联至微信公众号,

查了很多云平台和微信接口技术,几乎全部是基于WIFI的,但是实际使用中,现场设备不可能有wifi网络,因此考虑使用GPRS更为实用。

但是找了一些资料和教程,都没有gprs链路的搭建方式,联系了机智云客服,答曰目前只有WIFI接入,GPRS要定制,要先谈商务合作。留了手机号,等着了。。。

网友A:
微信公众号开发需要有一个固定的IP做web服务器,我正在做这方面的应用,可以探讨下。

网友:
直接把WIFI的移植过来不就行了?

网友A:
现在4G卡流量都已经很便宜了,但是还是很少看到4G的通讯模块卖。gprs的卡应该不好弄到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信公众号开发需要有一个固定的IP做web服务器,我正在做这方面的应用,可以探讨下。 ...

能否说下思路或者流程

网友:
庆科模块内置MCU,去年有基于微信的例程,可以参考下。现在比较高效的方式应该是微信直联了

网友:
http://z.elecfans.com/48.html   这个看看,也是在我们论坛看到滴,GPRS 模块,直接微信透传。

网友:
微信有web版的,跑的肯定http的协议了。这个mcu还系可以办到的。

网友C:
有个变通的办法,不知可行不,首先将gprs发送到一个固定的服务器,然后通过模块或者其他方式通知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变通的办法,不知可行不,首先将gprs发送到一个固定的服务器,然后通过模块或者其他方式通知微信。 ...

可以。刚出微信互联时,只能通过第三方服务器连微信。

网友D:
楼主,是否是这个结构:现场设备<-->GPRS模块<-->服务器<-->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说下思路或者流程

微信公众号需要开发者提供一个web服务器用来验证公用号的id token,同时微信也是通过服务器获取返回的josn格式的消息。
所以需要一个web server,gprs可以通过这个server和公用号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否是这个结构:现场设备GPRS模块服务器微信。

这个是可行的。

网友:
10楼的方法即可。并且微信对接只认80端口和433端口。

网友E:
自己搭一个服务器。GPRS上网连接自己的服务器做数据简单传输, 服务器再去跟微信服务器搞马化腾那套复杂的通信。。。

直接GPRS跟马化腾对接太发杂不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己搭一个服务器。GPRS上网连接自己的服务器做数据简单传输, 服务器再去跟微信服务器搞马化腾那套复杂的 ...

现在有些小区电动车的充电位置就是微信支付,饮料机器也是微信支付。和您说的原理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有些小区电动车的充电位置就是微信支付,饮料机器也是微信支付。和您说的原理一样么? ...

这个跟公众号的服务器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有些小区电动车的充电位置就是微信支付,饮料机器也是微信支付。和您说的原理一样么? ...

都是一个意思,硬件通过连接服务器和微信公众号通讯。

网友:
gprs可以买到现成的,串口转GRRS DTU,用于和服务器连接。透过微信公众号访问的是web服务器的网页。不知道服务器端需要做哪些工作,来实现建立和GPRS的连接,读取现场数据,存入数据库,根据用户的web访问,提供相应数据。对服务器是一头雾水。

网友:
服务器上跑一守护进程和终端通信,实时更新数据库,微信通过WEB接口从数据库里调用数据。

网友:
肯定要用服务器中转,其他不说,万一微信升一下级 你怎么办?

网友:
搜了一通后,看来搭建web服务器需要用到三个工具,IIS,PHP,MySQL,另外还需要编一点程序来实现与GPRS设备的通讯。

网友:
哪个大神知道,本论坛里,miCO智能硬件分论坛如何加入啊,这个分论坛现在对我隐身,里面有微信控制的内容呢。

网友:
tlink.io  拿走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4G卡流量都已经很便宜了,但是还是很少看到4G的通讯模块卖。gprs的卡应该不好弄到了吧。 ...

电力集抄上有用4G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