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做过永磁同步电机VF控制,可否一起交流讨论一下。

楼主(2016-11-14):
        各位好!
       请问有做过永磁同步电机VF控制,可否一起交流讨论一下。

网友:
永磁用foc,为什么要vf,多的成本都去了啊

楼主:
因为不能加传感器,使用无传感器矢量算法还有其他的弊端

网友A:
永磁同步能用VF?

网友B:
楼主要做的是单相永磁同步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永磁同步能用VF?

可以的,只是在性能上有待于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做的是单相永磁同步电机吧。

不是单相,是三相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C:
用vf控制不好的,想要做好只能用矢量,用vf控制由于不知道转子位置启动时会先蹦一下,楼主要做好心里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vf控制不好的,想要做好只能用矢量,用vf控制由于不知道转子位置启动时会先蹦一下,楼主要做好心里准备 ...

先用直流将转子位置拉到固定位置,再启动,启动还算可以。

网友D:
同步电机无感矢量控制效果更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用直流将转子位置拉到固定位置,再启动,启动还算可以。

那是因为你先对相了,如果不对相,会直接跳起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不能加传感器,使用无传感器矢量算法还有其他的弊端

啥弊端 ,科普一下啊,是不是启动的时候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步电机无感矢量控制效果更好吧。

估计是低速下无感矢量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弊端 ,科普一下啊,是不是启动的时候抖

目前无感运行,负载启动和低频问题可以解决,但是极高频下,且受限功率,载波不能高,就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你先对相了,如果不对相,会直接跳起来的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永磁同步电机用vf应该不可靠,还是foc吧

网友:
ST的FOC库有高频注入算法,不用传感器算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无感运行,负载启动和低频问题可以解决,但是极高频下,且受限功率,载波不能高,就搞不定了 ...

你所描述的 技术水平下 , 高速啊,感应电机 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电机无感矢量控制效果更好吧。

频率较高时,观测器收敛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低速下无感矢量没做好

目前无位置矢量通过外同步方式,在零速时可以100%负载启动,但是在高速时观测器发散,角度估测出现问题,高速指电机转速运行5w转以上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无位置矢量通过外同步方式,在零速时可以100%负载启动,但是在高速时观测器发散,角度估测出现问题, ...

我  还没 准备好, 先把材料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