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C/C++ 日志库 EasyLogger 新增彩色日志、异步输出等

楼主(2016-11-14):
EasyLogger 是一款超轻量级(ROM<1.6K, RAM<0.3K)、高性能的 C/C++ 日志库,非常适合对资源敏感的软件项目,例如: IoT 产品、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等。 EasyLogger 功能简单,上手速度快,更多实用功能支持以插件形式进行动态扩展。
主要特性
  • 支持用户自定义输出方式(例如:终端、文件、数据库、串口、485、Flash...);
  • 日志内容可包含级别、时间戳、线程信息、进程信息等;
  • 日志输出被设计为线程安全的方式,并支持 异步输出缓冲输出 模式;
  •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RT-Thread、UCOS、Linux、Windows...),也支持裸机平台;
  • 日志支持 RAW格式 ;
  • 支持按 标签 、 级别 、 关键词 进行动态过滤;
  • 各级别日志支持不同颜色显示
  • 扩展性强,支持以插件形式扩展新功能。

本次更新版本号 V1.11.13,主要发布以下重要功能:

1、新增彩色日志
所有级别日志可独立设置颜色,错误信息更加明显,日志更加赏心悦目,进一步提升调试效率。详细使用方法,请参照说明文档(点击查看)。Linux Demo 里已经默认开启了此功能,大致效果如下,欢迎试用

点击查看 在 xshell 上显示彩色串口日志的配置方法

2、新增异步输出模式(非阻塞输出模式)
之前的版本默认为阻塞的同步输出模式,即用户线程输出日志时,日志必须完全输出到输出介质(串口、网络、文件等)上,输出过程才会退回。
这样会影响应用软件执行时间及执行效率。开启异步输出模式后,后台有专门的日志线程负责完成日志输出功能,应用程序输出日志时,底层只将日志拷贝至缓冲区后,随即退出日志输出方法。

异步输出默认使用 POSIX pthread 实现,对于 Windows 、Liunx 、RT-Thread 及其他支持 POSIX pthread 的用户,只需开启异步输出相关配置,即可开启此功能。
对于缺少 pthread 支持的平台,例如:ucos ,也可以参考 elog_async.c 中关于异步输出线程的实现方式,自己动手实现。
PS:Linux  Demo 中已开启 pthread 异步输出模式,RT-Thread Demo 已使用其线程相关 API 实现异步输出模式。

3新增缓冲输出模式
开启缓冲输出模式后,如果缓冲区不满,用户线程在进行日志输出时,无需等待日志彻底输出完成,即可直接返回。
但当日志缓冲区满以后,将会占用当前用户线程,自动将缓冲区中的日志全部输出干净。
同时用户也可以在其他非用户线程,通过定时等机制使用 `void elog_flush(void)` 将缓冲区中的日志输出干净。

下载方式
最新版请关注 GitHubhttps://github.com/armink/EasyLogger
本坛下载:

网友:
占五楼,恭喜楼主又升级了这个开源项目。

网友A:
显示颜色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好牛逼的东西,这个在资源丰富的芯片下面,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C:
闪存库现在可以作为数据保存组件使用了吗,就是频繁的保存很多用户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显示颜色是怎么实现的?

我猜是基于 ANSI/VT100 之类的虚拟终端控制协议。
我自己的 logger 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颜色是怎么实现的?

你搜索下\033,我在putty下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颜色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参照 ANSI 的一个标准,详见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SI_escape_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牛逼的东西,这个在资源丰富的芯片下面,可以直接使用;

不用很丰富的资源,支持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产品,支持这些功能会更加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库现在可以作为数据保存组件使用了吗,就是频繁的保存很多用户参数

没太听明白你说的这个“数据保存组件”具体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基于 ANSI/VT100 之类的虚拟终端控制协议。
我自己的 logger 是这么实现的。 ...

是的,这个是 ANSI 的一个标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太听明白你说的这个“数据保存组件”具体指的什么?

恩 恩 ,就是类似于把闪存当作eeprom来用

网友E:
编译失败
static const char *level_output_info[] = {
        [ELOG_LVL_ASSERT]  = "A/",
        [ELOG_LVL_ERROR]   = "E/",
        [ELOG_LVL_WARN]    = "W/",
        [ELOG_LVL_INFO]    = "I/",
        [ELOG_LVL_DEBUG]   = "D/",
        [ELOG_LVL_VERBOSE] = "V/",
};
/* color output info */
static const char *color_output_info[] = {
        [ELOG_LVL_ASSERT]  = ELOG_COLOR_ASSERT,
        [ELOG_LVL_ERROR]   = ELOG_COLOR_ERROR,
        [ELOG_LVL_WARN]    = ELOG_COLOR_WARN,
        [ELOG_LVL_INFO]    = ELOG_COLOR_INFO,
        [ELOG_LVL_DEBUG]   = ELOG_COLOR_DEBUG,
        [ELOG_LVL_VERBOSE] = ELOG_COLOR_VERBOSE,
};

///////////////
..\..\..\..\easylogger\src\elog.c(116): error: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编译失败
static const char *level_output_info[] = {
        [ELOG_LVL_ASSERT]  = "A/",

这种问题,我猜原因:多数是没打开 C99 编译选项,
请打开对 C99 的支持,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编译失败
static const char *level_output_info[] = {
        [ELOG_LVL_ASSERT]  = "A/",

打开工程options for target's stm32f103xE,在 Misc Control一栏空白处添加--c99,再重新编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译失败
static const char *level_output_info[] = {
        [ELOG_LVL_ASSERT]  = "A/",

刚刚在 GitHub 上更新了:https://github.com/armink/EasyLogger ,增强了对 Keil4 的兼容性。

默认用 keil5 打开编译是不会有问题,估计你是用的 keil4 吧。

Keil 5 有个 C99 单选框(如下图),但 Keil4 没有。所以 Keil4 需要在 Misc Controls 里增加: --C99 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 恩 ,就是类似于把闪存当作eeprom来用

那你可以使用 EasyFlash :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ash

然后参考文档(点击查看),开启 磨损(擦写)平衡模式 ,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可以使用 EasyFlash :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ash

然后参考文档(点击查看),开启 磨损 ...

我特意去看了你的easyflash中env的实现方法,每个env是作为整体进行操作的,当然擦写平衡后我估计会使用类似fat32文件系统的做法,就是扇区顺序使用,类似于环形队列一样,但是这应该是对一个个env之间的做法

对于大量数据集合的形式用现在的env不大合适,因为修改很可能是其中一个字节,也可能是几kb这样的,如果将这个大数据集合拆分为多个互不相干的env,某些操作比如清空同一组参数就需要操作n次,而数据集合中
这些数据都是连续存放的,一条语句就完成了,用一个env的话,修改一个自己也写一遍整个env又太奢侈

有没有可能只对修改部分保存,但是开机读取这个env时又能准备的恢复过来

网友C:
我自己现在的做法,大数据集合动态保存的做法,每次修改则记录偏移地址和长度,然后写入到flash,当然各种校验机制和写入策略都是有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现在的做法,大数据集合动态保存的做法,每次修改则记录偏移地址和长度,然后写入到flash,当然各种 ...

是的,EasyFlash 现有实现方式虽然简单,但是针对大数据支持资源占用会非常高,所以目前还不太适合这类场景。

最近一直业余时间一直在忙 EasyLogger 的开发,在 EasyFlash 的后续开发计划中,会新增一种轻量级模式,所有数据无需再开辟内存进行缓存,保存在 Flash 的数据会使用压缩算法进行压缩,Env 的名字不在采用字符串存储等等很多降低系统资源占用的处理,欢迎继续关注 EasyFlash 的进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好资源

网友G:
非常有帮助,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有帮助,谢了。。。。。。。。

网友H:
非常好用,赞一个~

网友:
正好项目要用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好用,赞一个~

多谢支持哈~

网友(2016-12-25):
这个帖子  我继续再顶!

网友:
谢谢分享,高质量的资料。

网友I:
Linux下怎么加到自己的进程中。需要把整个源码全部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I:
Linux下怎么加到自己的进程中。需要把整个源码全部加入?

是的,你可以先试一下 Linux 的 Demo

网友(2017-05-15):
没看到linux下对日志的分割处理,相对于log4c,觉得log4c使用起来比较便捷

网友:
相当给力,赞!

网友:
标记一下 以后方便查找

网友J(2017-08-14):
可以移植到freertos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移植到freertos中吗?

当然可以。可以参考下其他 OS 的 Demo 。

网友(2017-11-11):
非常好,方便故障跟踪

网友K(2019-04-02):
请问在移植easyLogger时,keil5.17环境,编译时报错,是什么原因呢?
static const char *level_output_info[] = {
        [ELOG_LVL_ASSERT]  = "A/",
        [ELOG_LVL_ERROR]   = "E/",
        [ELOG_LVL_WARN]    = "W/",
        [ELOG_LVL_INFO]    = "I/",
        [ELOG_LVL_DEBUG]   = "D/",
        [ELOG_LVL_VERBOSE] = "V/",
};

..\Module\easyflash\src\elog.c(118): error: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在移植easyLogger时,keil5.17环境,编译时报错,是什么原因呢?
static const char *level_output_inf ...

keil 里开启 C99 支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 里开启 C99 支持就好了

可以了,谢谢

网友:
按照github上移植手册进行了移植,https://github.com/armink/EasyLo ... cs/zh/port/flash.md
为什么elog_flash.c中还需要调用easyflash.c easyflash.h?能否介绍一下文件调用方式和移植,谢谢

网友(2019-12-09):
好东西,做个记号。

网友L(2020-04-30):
简单移植了一下,效果挺好!还要请教楼主两个问题:
1.好像不支持打印很长的带换行的字符串?比如像下面图片这样的。按我理解需要把这个logo存到一个大数组里,再用easylogger打印,我试了一下只能打印一部分,也不会换行。
2.easylogger没有输入命令的功能吧?比如在SecureCRT里用键盘做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L:
简单移植了一下,效果挺好!还要请教楼主两个问题:
1.好像不支持打印很长的带换行的字符串?比如像下面图 ...

1、这种其实按行打印就好,每一行对应一个日志代码
2、elog 主要负责日志输出,命令输入,还是得依赖于其他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种其实按行打印就好,每一行对应一个日志代码
2、elog 主要负责日志输出,命令输入,还是得依赖于其 ...

懂了,感谢作者回复!

网友(2020-12-31):
好东西啊,赶紧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