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千兆路由器

楼主(2016-11-14):
请帮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千兆路由器。谢谢

网友:
RT-AC68P,在用,觉得不错

网友:
R6300v2 不错.

网友:
双11的时候R7000用券649

网友A:
想求个实在的千兆有线路由,无线准备单独弄了二手的ruckus 7962,所以不要无线功能。

网友:
同求,要求带USB3.0,千兆LAN接口,价格<600。

网友:
ac66     5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求个实在的千兆有线路由,无线准备单独弄了二手的ruckus 7962,所以不要无线功能。 ...

Cisco RV325有线千兆路由器,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求个实在的千兆有线路由,无线准备单独弄了二手的ruckus 7962,所以不要无线功能。 ...

开始我和你一样的想法,只要有线千兆,后来发现这样的路由器太少太贵,买了个二手 wndr3800,不知道性能怎么样,85块钱,凑合用,还没到货。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的wndr3800, 二手,还行,刷了明月固件.不过usb是2.0的.

网友:
要求高就r6300 r7000之类搞一台,要求不高就搞个免费的K2也能用

网友:
低端:TENDA AC18刷ASUS AC68梅林
中端:AC68U/68P,NETGER R6300V2,R6900
高端:ASUS AC88,NETGER R7000,R8000,

最好用的高端就找个单板电脑做个软路由,然后网线到各个屋子放AP,或者到房子中间搞个信号好的路由做A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求个实在的千兆有线路由,无线准备单独弄了二手的ruckus 7962,所以不要无线功能。 ...

ruckus 7962 多少钱呢? taobao怎么那么贵,好几千。
有线路由,自己taobao 了个 硬改的磊科NR285G,非常好用。200M宽带占满,cpu占用率 20%。  用迅雷疯狂下载,cpu最高也就到50%。还是rtos的系统。最重要价格只要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ruckus 7962 多少钱呢? taobao怎么那么贵,好几千。
有线路由,自己taobao 了个 硬改的磊科NR285G,非常 ...

似乎你的方案是个人玩玩最具性价比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ruckus 7962 多少钱呢? taobao怎么那么贵,好几千。
有线路由,自己taobao 了个 硬改的磊科NR285G,非常 ...

咸鱼里有二手的,都是嗯山,anywlan等论坛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