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洞融冰方案求助

楼主(2016-11-14):
老哥在青藏铁路上做养护方面的工作,有一个项目寻求我的帮助。铁路沿线有很多涵洞,上游的表层冻土以及积雪融化,流入涵洞,由于涵洞里面缺乏光照,温度很低,所以会慢慢会结冰,并且会越积越多。长期的冰冻低温和应力对涵洞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存在很大的威胁。所以提出了电加热融冰的想法,检测到涵洞内出现冰冻之后启动电加热装置来融冰。涵洞的空间按2米高,2米宽,50米长来算。现在还难以想出很好的对策,主要的问题是:
1)如何准确检测涵洞内出现结冰。由于上游水源量很小,所以不考虑浮冰。结冰的话就是从水底一直冻到水面。
2)采用何种电加热装置,因为要铺设在涵洞底部,面积很大,还需要防水防冻。
3)选择多大的加热功率合适,按照气温最低零下20度来计算。

网友:
这需要很多经验参数吧。估计没人能精确回答你。要自行测试,不断实验。

网友:
去国外考察,反正有的是钱。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思路,比方说:在未结冰的涵洞底部铺上双面浸有废机油的帆布,如果有水滴落到帆布上并结了冰,就把帆布拖出来,放在外面让其自然融化风干,再涵洞内部重新铺上一层新的浸有废机油的帆布。

网友:
灌上防冻液

网友:
通风,除湿

网友:
四楼方法是肯定不行的,污染。这只能用物理方法

网友:
挖洞采集地热

网友:
想办法不让水流入

网友B:
1)如何准确检测涵洞内出现结冰。由于上游水源量很小,所以不考虑浮冰。结冰的话就是从水底一直冻到水面。
================================
多个测温,大多数零下说明结冰。

2)采用何种电加热装置,因为要铺设在涵洞底部,面积很大,还需要防水防冻。
========================
电加热方式很多,防水的很多。似乎底下效果好一些,注意最好还要一层隔热。

3)选择多大的加热功率合适,按照气温最低零下20度来计算。
============================
估计加热功率会非常大,也许承受不了。

我觉得涵洞尽量陡一些,然后在内部做一圈弹性缓冲(泡沫),真到天寒地冻也没有水了。

网友:
像电热风扇一样工作,应该可行.
当然要配合检测装置.

多个点检测,如果在零下,说明结冰了.然后自动启动除冰功能,一定时间后再检测温度,退出除冰过程即可.

网友:
我怎么觉得与其被动防治不如主动出击呢。反正都要加热化冰,不如直接上大型的热风机械一直给涵洞通风防止结冰。能源消耗也不会比楼主的思路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思路,比方说:在未结冰的涵洞底部铺上双面浸有废机油的帆布,如果有水滴落到帆布上并结了 ...

太费事了,没有实现自动化管理,效率低下,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在关键部位做滴水沿,地面做防水台防水坡防止水流入。

做加热还不如用通风升华的方法来除冰呢,这加热功率不是一般设备能承受得了的。

楼主:
这么大面积肯定会污染环境

楼主:
这个可以考虑,弄个超大功率电吹风

楼主:
地热应该也不是那么好采集的吧,关键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地热分布

楼主:
这个有点难,堵不如疏嘛,还是考虑融冰比较好

网友:
太阳能热风系统,产出热空气吹涵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思路,比方说:在未结冰的涵洞底部铺上双面浸有废机油的帆布,如果有水滴落到帆布上并结了 ...

刹车还行吗?上面全是油!

网友:
那里的日照如何?

网友:
你都说“由于涵洞里面缺乏光照,温度很低”,我觉得,直接用风机往里面吹风,让内外环境温度尽量一致的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难,堵不如疏嘛,还是考虑融冰比较好

参考河道排水系统。做个重力闸,当水量比较低时关闭闸门,让水在外面积蓄,外面有阳光,不易结冰。当水积到一定量时,重力达到一定程度,开闸排水,一次性排完,减少结冰可能。

网友:
保持通风,另外再专门开个导流的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何准确检测涵洞内出现结冰。由于上游水源量很小,所以不考虑浮冰。结冰的话就是从水底一直冻到水面。

回答的很详细,谢谢。很多人都说到检测到零下就是结冰,实际上那边的气温本身就很低的,气温低于零度很正常。所以靠检测温度肯定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河道排水系统。做个重力闸,当水量比较低时关闭闸门,让水在外面积蓄,外面有阳光,不易结冰。当水积 ...

有道理!

网友:
如果外面的水比零度还要高的话,一次过排放可能还可以溶化里面的附冰,一举两得。当然想法是这样,不知道举体能不能实现。

楼主:
综合大家的意见,觉得采用大功率热风机的方法可能靠谱些。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检测到涵洞内到底是否有结冰呢? 采用温度检测的方法肯定不靠谱,因为i气温本身就有可能低于零下。重要的问题说三遍,如何检测结冰,如何检测结冰,如何检测结冰。。。

网友:
放一点样品水,通过光照来检测折射率,如果样品结冰,折射率会变小的。

网友:
冰是白色的,用光线反射,,,用摄像头拍照,远程上传,接收端天然智能判断

或者靠谱的方法是计算温度,用一种算法来猜测是否结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大家的意见,觉得采用大功率热风机的方法可能靠谱些。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检测到涵洞内到底是否有结 ...

结冰不好检测,用摄像头吧,能做到除冰就不错了。外面做大面积光热采集+电热。大风量通风。摄像头+人员定期巡查就行了。

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复杂,只要把80%的问题解决好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大家的意见,觉得采用大功率热风机的方法可能靠谱些。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检测到涵洞内到底是否有结 ...

测出入口水流量,长时间出口没水,就是结冰都冻上了。

楼主:
突然想到一种很好的方式,弄个带桨叶的直流电机,桨叶靠近涵洞底部,通电检测电机电流,结冰的话肯定会堵转

网友D:
降重力传感器放在一个弹性的皮球咧,通过无线跟主机通信。然后让球下落,如果下边是冰面那么它上弹的高度肯定跟水或是软的平面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重力传感器放在一个弹性的皮球咧,通过无线跟主机通信。然后让球下落,如果下边是冰面那么它上弹的高度肯 ...

原理上可行,实施起来太复杂。皮球怎么管理,怎么释放,怎么检测弹起高度。。。

网友:
不说检测结冰  不说要多大功率融化。             先讲讲融冰了又如何?不先考虑怎么把水排出去窝在里面烧热水给藏羚羊洗澡么。

网友E:
这个是个大工程,可以立个项目,取个名字 ”高寒高湿超低温冻土解决方案” 估计领导可以申请几个亿了。
然后层层转包 最后在我们论坛一位网友的热性帮助下 以20莫元的解决。

楼主可以参考不要为真,这种工程性问题还是找更专业的工程人员解决。

1 如果玩 检测结冰 只需检测水温 ,只要零度以下 不就肯定结冰了
2 铺加热这个难度大,不如吹热风
3 干嘛要知道功率,搞个pid算法 一点一点的补偿到一个固定温度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个大工程,可以立个项目,取个名字 ”高寒高湿超低温冻土解决方案” 估计领导可以申请几个亿了。
然 ...

关键是不一定有水啊,可能是干涸期。加热功率还是要设计的,PID再怎么搞也不可能把1百瓦的弄成1千瓦。太小了够用,太大了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个大工程,可以立个项目,取个名字 ”高寒高湿超低温冻土解决方案” 估计领导可以申请几个亿了。
然 ...

建在青藏高原上永久冻土层上的铁路,如果一旦破坏了永久冻土层,铁路就歇菜了。
热管已经在青藏铁路上应用,至于涵洞等处为何不用,楼主和各位还是洗洗睡吧,这个是几十个亿的生意。

网友F:
用太阳能热水器,里面灌防冻液,管道铺到涵洞地面,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就自然融化了,不消耗另外的能源,不用检测结冰什么的。

网友G:
换个思路吧,话说这样 工程,要想很好的解决办法,还真的去现场看看,或许灵机一动,就有了解决办法,不一定局限于电子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太阳能热水器,里面灌防冻液,管道铺到涵洞地面,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就自然融化了,不消耗另外的能源,不用 ...

方案挺好,类似家里的地采暖。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一种很好的方式,弄个带桨叶的直流电机,桨叶靠近涵洞底部,通电检测电机电流,结冰的话肯定会堵转 ...

这方法不错
我想到的是利用压电片,一方产生振动,另一方检测振动.

网友H:
给涵洞装空调?   格力的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涵洞装空调?   格力的行不?

松下也行

网友:
最容易的是强力通风

网友I:
电热能耗过大, 最好是在涵洞两头分别打井, 几十米的地下水温度长年保持在十几度. 抽地下热水通过管道加热涵洞内部, 打两口井的目的: 一口抽一口回灌, 只取热不取水.

网友:
表面做光,或者直接买个车后档玻璃(带加热),涂上憎水剂,有水就流走了。不积厚冰,有积水,加点盐,降低冰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热能耗过大, 最好是在涵洞两头分别打井, 几十米的地下水温度长年保持在十几度. 抽地下热水通过管道加热涵 ...

电源蚂蚁回帖的性格是,每次都认真回复,巴不得跟你把打井的深度,直径都回复出来,非常认真、专业,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蚂蚁回帖的性格是,每次都认真回复,巴不得跟你把打井的深度,直径都回复出来,非常认真、专业,点赞 ...

专业倒是谈不上, 只不过我平时比较喜欢做数据分析. 像这种应用, 能耗是个大问题, 每小时抽十吨水, 降温10度, 辞放的热能相当于116KW的电力, 至于井要多深, 查地下水资源便可得知, 流量不大, 井的直径也不需要太大, 也许只容得下小孩的一只脚, 倒也不必担心小孩跌井了.

网友:
反射太阳光热入涵洞融冰

网友:
前面的网友说升华比较靠谱,不然能量太大了,还有冻土层融化的风险

网友:
那种装在瓷砖底下的地暖怎么样?要那种热媒不是水的,不然都冻爆了.

网友:
08年湖南等南方出现冰雨天气导致很多电力铁路瘫痪;从那时候起铁路有了一个新项目叫做融雪项目,同事负责的项目已经工程化好多年了,溶解钢轨上的结冰和积雪;定制的火腿肠粗细的加热带。

网友:
我觉得你需要一台抽水机。

网友:
经常撒盐,就像是公路融雪一 样

网友:
这种没有大量的实验数据,都是扯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大家的意见,觉得采用大功率热风机的方法可能靠谱些。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检测到涵洞内到底是否有结 ...

装个摄像头,在中心控制室慢慢看

网友:
加泡沫  外墙隔热板,即使冻结实力,产生的应力膨胀会被泡沫层吸收,不会传导到墙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大家的意见,觉得采用大功率热风机的方法可能靠谱些。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检测到涵洞内到底是否有结 ...

摄像头拍摄照片定时回传,加个人工检查,下达加热指令

网友:
不同形态对声波反射不同,可以通过声音反射的音量,音调进行判断是否结冰.(纯属个人臆想)

网友:
在涵洞里面铺设一条水管,水管里面放满水。如果涵洞的水结冰了水管里面的水也差不多结冰了,则不能流动了,通过水管里面的水是否能流动进行判别。

网友:
用电容式传感器检测是否结冰,极板之间有冰,交流阻抗会变化

网友:
既然是太阳照不到,那树几面镜子反射进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思路吧,话说这样 工程,要想很好的解决办法,还真的去现场看看,或许灵机一动,就有了解决办法,不一 ...

是的,现场有许多无法统计的因素,仅靠几个的数据的累积是不够的。

这个礼拜刚从现场回来,13年的设计,现在看来都是shit,许多的不合理,就引伸出许多的后期解决方案,那个钱呢,哗哗的流。。运维的人还累的跟狗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大家的意见,觉得采用大功率热风机的方法可能靠谱些。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检测到涵洞内到底是否有结 ...

测量声波在土里面的传播速度,结冰与不结冰应该有差别

网友:
记得盗墓迷城里金字塔用大镜子反射太阳光给地宫照明,是否可参考下

网友:
还检测什么结冰呀,整个风扇,零下就开始吹,也不在乎那点电费

网友:
还是吹风靠谱,电加热你这个电钱能拿得起么,边上是不是需要建给我电站?我估计几万千瓦的热量上去,还会产生其他问题。

网友:
热风融冰比较扯淡,冰融化了,冻土融化了,热风还要不要继续吹,不吹的话融水和冻土二次结冰,对混凝土造成二次伤害

还不说热风的电从哪来,这么大空间20kw都是毛毛雨

网友:
不要考虑电加热,能源消耗量太大,而且检测也困难,必须用这个方案的话就用PTC长期加热,否则在两侧砌小槽,槽内加融冰剂,定期维护就行,看两侧空间,大的话一年也就维护一次,这边的优势就是加融冰剂不会有外力破坏

网友:
1)如何准确检测涵洞内出现结冰。由于上游水源量很小,所以不考虑浮冰。结冰的话就是从水底一直冻到水面。
      地面布置多个测温点,一定比例的测温点低于0度开始融冰;

2)采用何种电加热装置,因为要铺设在涵洞底部,面积很大,还需要防水防冻。
     有一种叫做伴热带的比较适合这种应用场合;可以在涵洞底部用伴热带网状排布,分为多组分别控制;

3)选择多大的加热功率合适,按照气温最低零下20度来计算
    不考虑功率,总量足够多的伴热带,开始融冰后逐组投入融冰,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足够多的测温点达到满意温度,则再投入多一组伴热带,直到足够多的测温点温度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