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并联 使用请教

楼主(2016-11-14):
做智能猫眼,需要用到2块锂电池,看有的做法是2块锂电芯直接并联再接一块保护板,但是由于电芯有差异,导致会有一块充不满,而另外一块又过充,用的不久就会有一块鼓包。
想请教下看有没好办法将2块电芯并联使用的

网友:
并联反倒不会,参照移动电源,大都是并联的(也有串联的)
并联相当于自动平衡,电压高的会给低的充电.

串联反而有这个导致会有一块充不满,而另外一块又过充.当然串联也可以平衡,但电路就复杂了.

网友:
并联的两个电池选择内阻和放电平台电压相差很小的

网友:
并联并且电流比较小用一块板没问题

网友:
并联不太挑电池的

网友A:
并联都鼓包。。。。。LZ快告诉我们你们是哪家公司,我们好避开你们的产品

开个玩笑哈。  并联不应该这样的,检查一下保护板吧,是不是过充过放过流参数不太对

网友:
楼主是不是表达错误了啊,串联是因为不容易做到平衡才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B:
任何电池,都是由内部的无数个小电池并联起来的。

所以对锂电池而言,随便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何电池,都是由内部的无数个小电池并联起来的。

所以对锂电池而言,随便并。 ...

如果电压有差异,刚并的那一瞬间会不会放烟花呢?

网友:
2楼说得对。并联相当于自动均衡。当然,如果像楼上所说,电压差异大,一并的话瞬间会有个大电流。

网友:
找聚合物电池,尽量一块大的不 并联要。一般并联也不会过冲的。充电板可能有问题,或电池质量不好。

网友:
串个二极管

网友C:
楼主  你电芯并联应该是统一放完电再并电芯 , 也可以同一批来货的时候叫电池厂帮你分容好 尽量做到电芯一致,
还有电芯鼓包一般是过放了 查查你电芯资料 和你保护板的过放保护电压是否一致 保护板的电压应该是要高于这个值, 而且用锂电池应该至少3月内就要充一下电~
根据你说智能猫眼电流应该不大 不会是放电倍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电芯并联应该是统一放完电再并电芯 , 也可以同一批来货的时候叫电池厂帮你分容好 尽量做到电芯一 ...

家里用的是移康的智能猫眼,它里面是2块电芯并联使用的,一块横着放,一块竖着放,然后就2块电芯的线焊在一起接在保护上的。
用了几个月后,我发现设备上的TP被顶出来了,拆开看是那块线长的电芯鼓包了。
我基本上都是在电量还有20%时就给它充电了,应该不是过放造成的吧

网友:
长时间不用或长时间小电流放电的这种锂电,最好不要充满,否则容易鼓包。一般充到50%-60%左右就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用的是移康的智能猫眼,它里面是2块电芯并联使用的,一块横着放,一块竖着放,然后就2块电芯的线焊在 ...

有些小锂电池,你单个也鼓包,基本无解。

网友:
多大容量 订大的没有吗

网友D:
能想到的是两块电芯内阻相差比较大,在充放电的过程中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并且设备需要的电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想到的是两块电芯内阻相差比较大,在充放电的过程中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并且设备需要的电流比较大!!! ...

设备的正常工作电流不大,2块4000mA的电芯,能用一个多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的正常工作电流不大,2块4000mA的电芯,能用一个多月。

是两块加起来4000mA还是单块4000mA?单块的话能做到4000mA那基本上都是虚标的~~~那如果是虚标的,就啥事都有可能发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并联都鼓包。。。。。LZ快告诉我们你们是哪家公司,我们好避开你们的产品

开个玩笑哈。  并联不应 ...

我们也碰到一个说 并联 有差异,叫我们别并那么多,并二个,然后,独立给每一路充电, 不要并联四个电池。
串更麻烦。除非  必须要串成高压。

网友F:
好奇楼主是用的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两块加起来4000mA还是单块4000mA?单块的话能做到4000mA那基本上都是虚标的~~~那如果是虚标的,就啥事 ...

单块4000mA,2块80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奇楼主是用的什么方案。

MTK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块4000mA,2块8000mA.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23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碰到一个说 并联 有差异,叫我们别并那么多,并二个,然后,独立给每一路充电, 不要并联四个电池 ...

如果电芯内阻一致性做的比较差,并联确实不太好玩~~~

网友:
内阻差异不大,满电电压一样,并联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并联电池要求厂家分容筛选好,定好技术条件,如内阻,容量,充放电电压等,保护IC+外接NMOS选用需要根据电池规格书的参数来。

网友G(2017-06-18):
典型的聚合物电池质量不过关引起的鼓包。 ATL的聚合物1C电流放电,2年内鼓包的可能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典型的聚合物电池质量不过关引起的鼓包。 ATL的聚合物1C电流放电,2年内鼓包的可能都很大 ...

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不,或者我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

网友:
弱弱问下并联怎么并?需要加什么器件稍微隔离下吗?
不然两个电量不同的电池突然并联上电量高的会给电量低的充电而且是不限流的充电,这个问题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只要避开电池的压差 就可以任意并联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不,或者我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

我们是用18650代替聚合物电池解决这个问题的。 从特斯拉电车那一万多颗18650串并联就知道一些品牌的18650电池的可靠性

网友:
我看矿灯里的18650电池就是两块并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