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430s装win7 64位系统更新一直在检查更新

楼主(2016-11-15):
系统用的是论坛的win7,已经装了很多台机器,都没有遇到过问题.这次有两台T430S,同时装的win7 64位旗舰版,一台装完更新正常,另一台死活一直显示正在检查更新
按百度搜索到下载了一系列msu文件,运行也一直显示正在此计算机上搜索更新
真没招了,论坛高人多,到此请教。

网友:
我安装WIN7第一件事就是禁掉自动更新。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不运行来源不明的程序,好过打一堆补丁。

网友:
安装zip中的那个补丁
参照两个txt
1、关闭更新服务
2、清除更新文件
3、重启更新服务
。。。
我这样搞定了多台电脑。。。
我是实验室负责维护电脑的

网友:
每次装完机,禁止更新

楼主:
也知道不更新也无妨,但是这是同一个U盘装出的系统,难道更新程序还要识别硬件

网友(2017-01-22):
我隐约感觉,更新后,系统会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