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不干胶纸固定在机箱上面, 不会翘起来.

楼主(2016-11-15):
如题.

这种标签纸,虽然背后是有点胶水的, 但是,贴在铁质的机箱上面,等个10小时左右,他边边就翘起来了.

如何搞呢? 是不是用胶水就OK了?
如果是,用那种胶水呀.

求有经验的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
我想烘干后再贴应该就不会翘了

网友:
机箱上油脂清除干净,不要用手的皮肤直接接触背胶层,一般用圆头镊子。

网友:
更换质量好的不干胶

网友A:
贴好后再盖一层透明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好后再盖一层透明胶

我刚刚买了一个3M 胶水,看看效果.

网友:
定做不干胶标签时,可以要求厂家不同的粘度要求,你这个标签可以提高一级粘度,就可以了

网友:
平面贴的话,任何胶水都会起翘的,时间长的话!
可以在结构上 凹陷进去,再帖,这样绝对不会起翘。

网友:
定做专用标签纸

网友:
质量问题了
重买,要好的

网友:
直接做丝网印刷或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