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db628给锂电池升压到12V/500mA,IC,二极管,电感都烫手

楼主(2016-11-15):
sdb628这个IC手册上标是2A,但是我使用3.7V锂电池供电,升压到12V,带动两个300mA的电机,7*7mm方形屏蔽电感,B340二极管,sdb628都很烫手,电感和二极管50+度,sdb628都快70度。求解

楼主:
  300mA SW脚图

空载  SW脚图

网友A:
干嘛升压啊,三节锂电池均衡不好吗,均衡效率高,应该比升压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升压啊,三节锂电池均衡不好吗,均衡效率高,应该比升压便宜吧。 ...

充电器客户要求必须是手机充电器。外壳高度8mm这样
三节也不好管理啊

网友B:
2A 是开关电流,不是升压后的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 是开关电流,不是升压后的电流吧

标的是2A Step Up Converter   2A升压。SW限流4A
芯片说是1.2MHZ开关频率,但是测量到只有990kHZ这样

网友C:
是不带负载时烫?换个笔记本上的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带负载时烫?换个笔记本上的电感试试

不带负载,或者轻载的时候,比如12V输出200mA的时候是35度左右,手摸上去没感觉热。带重载,比如500mA的时候三个部件都烫手,特别是sdb628,无法下手   :修改错别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标的是2A Step Up Converter   2A升压。SW限流4A
芯片说是1.2MHZ开关频率,但是测量到只有990kHZ这样 ...

其实规格书上写的很清楚……

频率和输入电压有关。
另外,这个片子开关限流是有水分的

是在占空比50%下测量的
你看规格书里所有的测试,最大电流(算上效率)RMS基本都不会超过2A

你现在的用法,RMS电流已经超过2A了,几乎是片子的极限,不热才奇怪。

网友E:
3.7V输入电压下本来效率就低,能带12v600mA。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输入超过5V时效率才比较高,用器件要仔细研究理解器件参数。输入10V带12V2A你试一下,一点都不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的是2A Step Up Converter   2A升压。SW限流4A
芯片说是1.2MHZ开关频率,但是测量到只有990kHZ这样 ...

3.7V时990K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规格书上写的很清楚……

频率和输入电压有关。

这个图表示输入峰值2A左右的意思啊 ,我还以为后面的不显示而已.......
麻烦推荐一个3.7V锂电池转12V,可以长期输出600mA,最好引脚能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3.7V输入电压下本来效率就低,能带12v600mA。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输入超过5V时效率才比较高,用器件要仔细 ...

大概计算下200mA的时候还可以到93%,500mA的时候就只有80%这样了
麻烦推荐一个3.7V锂电池转12V,可以长期输出600mA,最好引脚能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V时990K是正常的

看到固定频率,我就没看这个图,原来它固定是这个意思
麻烦推荐一个3.7V锂电池转12V,可以长期输出600mA,最好引脚能兼容

网友:
单锂电池升压12V,你试一试远翔的FP6293,我之前用这个IC升压到12V,再经过DC降压给一个数传终端供电。
这个SOT-23封装的IC升压12V、600mA本身就有一定风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概计算下200mA的时候还可以到93%,500mA的时候就只有80%这样了
麻烦推荐一个3.7V锂电池转12V,可以长期 ...

输入电压低时SDB628效率下降,估计是体内开关MOS管驱动电压过低导致。你可以选择从输出端供电,这样估计就有15度好低下来。

再把SDB628与电感靠近些,再涂些导热硅酮胶,这样把热就散到电感或肖特基管上去了,SDB628就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压低时SDB628效率下降,估计是体内开关MOS管驱动电压过低导致。你可以选择从输出端供电,这样估计 ...

如何从输出端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从输出端供电?

VIN脚接VOUT。

楼主:
那样VIN和VOUT不是一样了?电池估计要爆

网友F:
相当于升压后给芯片供电,和输入没有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当于升压后给芯片供电,和输入没有关系了

这样?

网友:
这样不对!!

网友:
我也想求解,输入输出短路,这个搞法,超乎想象!我准备打个板子做个验证!!

网友E:
对就这样。你试一下有没有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就这样。你试一下有没有凉点。

大神您这是个用法试过的还是分析?

网友:
对的,只要你的输出电压没有超过芯片的最大工作电压就没问题
我在LM2733上这样用过,效果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就这样。你试一下有没有凉点。

稍微好点,但是还是很烫,买个进口再试试的看看。频率1.35M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稍微好点,但是还是很烫,买个进口再试试的看看。频率1.35M

电源器件发烫是正常的,不发烫说明没用足。一般直插封装都是要加散热片的,贴片件由于不能加散热片,所以散热设计是关劲点。

NC脚要利用起来,与SW脚一起把热散向B340.B340要用直插带引线的1N5822.

利用1N5822的引脚把热带到PCB板反面,反面铺大面积散热铜皮。NC脚和SW脚与1N5822脚越近越好。必要时再涂散热硅酮胶导热。

网友:
牛人比较多啊,意见都比较中肯。不吹牛也不回避问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器件发烫是正常的,不发烫说明没用足。一般直插封装都是要加散热片的,贴片件由于不能加散热片,所以 ...

图片看不到
好几个芯片的手册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谁家强  SX1308   MT3608  SB6284   感觉掉坑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片看不到
好几个芯片的手册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谁家强  SX1308   MT3608  SB6284   感觉掉坑里了 ...

楼主你将电路改成这样再试试,应该能够提升电流。我只用过MT3608,这个里面的参数没有需标。

网友:
mark升压芯片还可以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将电路改成这样再试试,应该能够提升电流。我只用过MT3608,这个里面的参数没有需标。

现在测试就和你这个差不多差别是一个输出电容接VIN,一个191K接VIN,感觉差不多,我买个MT3608看看
你锂电池电压能输出12V600mA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测试就和你这个差不多差别是一个输出电容接VIN,一个191K接VIN,感觉差不多,我买个MT3608看看
你锂 ...

不知道,当时我没有做电流极限测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当时我没有做电流极限测量。

这些芯片内部标称的mos电阻是80mΩ,如果输出12V 600mA,这个时候芯片上得热功耗大概是0.25W   如果sot23-6的热阻是250°c/w的话,那么内核温度升高63度,表面温度大概升高33度。
如果环境温度是25度的话,那么手摸上去就是大概58度。
其实这个时候芯片内核的温度达到了88°,而一般的芯片最高工作温度至少可以到120°,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设计应该可以用,烫手不要担心。

如果你要一点不烫手,至少要找内部mos管是50mΩ的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片看不到
好几个芯片的手册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谁家强  SX1308   MT3608  SB6284   感觉掉坑里了 ...

图没有。这芯片有过热保护的。你可以把线路板放入烘箱,带满载12V600mA,烘箱调到85度,工作1小时,如果不保护掉,说明设计是过关的。

另外二极管可用1N5820,20V的发热也可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没有。这芯片有过热保护的。你可以把线路板放入烘箱,带满载12V600mA,烘箱调到85度,工作1小时,如果 ...

没这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芯片内部标称的mos电阻是80mΩ,如果输出12V 600mA,这个时候芯片上得热功耗大概是0.25W   如果sot23 ...

再找找看有没更大功率的。带动俩个点电机,感觉不怎么靠谱

网友(2017-03-26):
锂电升压12V,备用谢谢

网友(2017-08-28):
引用 网友E:
图没有。这芯片有过热保护的。你可以把线路板放入烘箱,带满载12V600mA,烘箱调到85度,工作1小时,如果 ...

输入输出相连,好神奇的设计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