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总线终端电阻配置,如何通过软件来实现 开 和 关?

楼主(2016-11-15):
CAN总线终端电阻的配置,有的是通过跳线帽实现的,有的是通过拨码开关实现的,这两种方法都是通过硬件来选择,并不满足我得需求,因为产品在不同的项目上,有不同的配置需求,所以我想通过软件来配置,问题是如何设计可靠的硬件电路 来控制终端电阻的 开 和 关?

网友A:
干簧管继电器。。。。

网友:
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继电器。。。。

谢谢,这种器件在汽车上应用可靠吗?

楼主:
用这种器件,具体如何硬件设计?因为CAN总线共模电压有点高。

网友B:
2楼正解,继电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继电器就行

继电器体积有点大,而且需要4路,光mos 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器件在汽车上应用可靠吗?

有汽车级的小继电器~~

网友:
总觉得模拟开关的MOS管,会不会导致信号畸变~~~

网友:
小体积继电器

网友C:
小型信号继电器体积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型信号继电器体积比较小

我查了一下信号继电器,长度最小是10mm,4颗并排的体积还是有点大。

网友C:
ASSR-1510 High Current, Solid State Relay (Photo MOSFET)(60V/1.0A/0.5Ω)用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SR-1510 High Current, Solid State Relay (Photo MOSFET)(60V/1.0A/0.5Ω)用这个吧

谢谢,这个初步看起来可行。

网友D:
有个东西  叫双向光耦

网友E:
对于can物理层,ISO11898 做了定义,只需要让你的设备满足标准就可以正常接入系统,为什么要终端电阻可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东西  叫双向光耦

我查了一下,这种元件 电流稍微小了点,光MOS的电流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can物理层,ISO11898 做了定义,只需要让你的设备满足标准就可以正常接入系统,为什么要终端电阻可配置 ...

因为我的设备在不同的项目上,不一定是端点,所以搞个终端电阻可配置。

网友:
常开常闭的继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SR-1510 High Current, Solid State Relay (Photo MOSFET)(60V/1.0A/0.5Ω)用这个吧

网友F:
我也想过这样整,后来想,觉得是昏了头了,用拨码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过这样整,后来想,觉得是昏了头了,用拨码搞定。

工程师的通病,总是求完美,总不肯花时间想想客户到底要什么

网友:
MARK,以前也想过用软件来实现,后来还是嫌太麻烦了。

网友G:
Photo MOSFET 比较合适,已批量用过汽车等CAN设备上面

楼主:
谢谢,你这芯片可行,先用这个打样测试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Photo MOSFET 比较合适,已批量用过汽车等CAN设备上面

大神用的哪一款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用的哪一款芯片了?

记得是松下的,60V 耐压

网友:
学习了,我们都是固定死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用的哪一款芯片了?

应该就是AQW21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器件在汽车上应用可靠吗?

汽车上反正不要省电不要省空间 直接继电器啊。

网友:
我也推荐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