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错越勇,无知无畏,keepout的勾勾真的不能勾

楼主(2016-11-15):
累教不改,大家有没有好办法来对付这种问题,keepout的勾勾真的不能勾

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AD或protel如果keepout的勾打上,边框线就转不出来,但是因为嘉立创的客户群太广,有太多的客户重复的问题重复犯(还不愿意自己转gerber),

搞得我们市场部的小MM 经常犯错误,防不胜防啊,大家有没有好办法来杜绝这种问题呢!

我能想到的办法:

集中找出这些犯错误的客户,一个一个找MM打电话过去 ,谈谈心,哎,你毕竟是工程师约,不能让一个小MM教你吧!!

开个玩笑,还是先请大家能给提提好建议,真地拜托大家了!!!

1、Protel系列、AD系列软件所画的线,不论画在哪一层(包括走线层、Keepout层等),双击打开线的属性,一定不能勾选keepout选项,一旦选中了keepout选项,则这根线无法在gerber文件中生成,导致此线无法生产出来。以Protel99se软件为例,

网友A:
出教程出来强制每人看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并且把软件如处理说清楚。而不是,这个不能勾!勾了会如何如何!
比如:Keepout 是 禁入,去除,排除的意思,只要勾选了keepout的所有元素都不会加工,也不会输出,包括边框。
这个与keepout layer 有些像,很多人会误会。

网友C:
这个很难杜绝吧!!为难嘉立创的MM了,不过工程师自己遇到过一次后估计就会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难杜绝吧!!为难嘉立创的MM了,不过工程师自己遇到过一次后估计就会记住了! ...

你的意思是不管他,就照文档来做,少一次条就少一条,出错一次后工程师就知道自己错了,是吧

网友:
发现这个问题,打电话善意的提醒一下,我觉得没有毛病。我是能接受这个事情,反而会脸红,吼吼。
只有工程师意识到了,才会进一步减少出错误概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接受gerber文件不就可以了。。。

板子只按gerber文件来做。

如果出gerber文件就不能指定客户编号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接受gerber文件不就可以了。。。

板子只按gerber文件来做。

新手太多了,用gerber估计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除非是多层板

网友:
一刀切,只收gerber,你值得拥有

网友E:
就用你想到的办法,集中找出这些犯错误的客户,一个一个找MM打电话过去 ,谈谈心,哈哈哈

网友:
一刀切只收gerber。或者不管这个问题,让工程师自己负责,这个问题强制一点我觉得可以,工厂给客户转gerber已经是仁慈了

网友:
keep the keepout out !  ok

网友:
好久没做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用你想到的办法,集中找出这些犯错误的客户,一个一个找MM打电话过去 ,谈谈心,哈哈哈 ...

找个声音甜点儿的,专门策划一套说辞,最好编个剧本。要让对方听后,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网友:
从来没有犯过此类错误,没机会让mm电话过来谈谈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教程出来强制每人看一次就可以了

呵呵,客官不知道我们的苦,smt那么多强制提示,就是有很多客户直接不看就点下去的,还投诉我们搞那么多强制弹出框干啥!

宝宝们心里苦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并且把软件如处理说清楚。而不是,这个不能勾!勾了会如何如何!
比如:Keepout 是 禁 ...

这个东东在下单需知的注意事项里已经放了查不错8年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客户看过,有多少客户照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接受gerber文件不就可以了。。。

板子只按gerber文件来做。

我也想只收gerber,可是,30-40%的客户都拒之门外,老板会扣我们工资的!

不说了,给客户转Gerber去.......

网友:
我很奇怪为什么要点那个勾?为什么我从来没点过?

网友:
从来都是gerber的飘过,很好用呀,责任清晰

网友:
我很好奇,为什么是IT运维发的这个贴?

网友:
只接受gerber文件,其他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声音甜点儿的,专门策划一套说辞,最好编个剧本。要让对方听后,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 ...

撑死了对不起嘉立创,党和国家也对不起我们啊,为啥要对得起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加一道沟通,转好Gerber后,发给客户确认。
不确认不给做。

然后就有人说这么麻烦,店大欺客。   某PCB就不,人家怎么样都行。

网友:
这个只是连线有? 器件有这个选项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选项的飘过

网友F:
如果不愿意放弃这部分客户,那么有两个办法,发一个声明,用户的板子出错,那么JLC不负责的,用户吃一次亏之后就记住了。第二个办法是在JLC的工程部增加一个流程,给每个客户的文件检查线路的keepout是否有勾选。统一修改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愿意放弃这部分客户,那么有两个办法,发一个声明,用户的板子出错,那么JLC不负责的,用户吃一次亏 ...

这要增加多少工作量,太不现实了吧,我倒觉得这样问题是顾客自己的问题,下单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要增加多少工作量,太不现实了吧,我倒觉得这样问题是顾客自己的问题,下单重做 ...

用“查找相似对象的操作”几秒钟就搞定一张图纸了。增加不了多少工作量。

网友:
话说Gerber不懂
刚才试了,这个KEEPOUT都是默认没有勾选的
勾选和不勾选都不支持全局,这个什么意思啊不懂。从来没有勾选过这个

网友H:
提供gerber奖励,减免费用,提供PCB文件的原价不变,并且申明有任何问题不予承担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愿意放弃这部分客户,那么有两个办法,发一个声明,用户的板子出错,那么JLC不负责的,用户吃一次亏 ...

你这种做法绝对不行,keepout的真正作用是设立禁布区,现在被玩坏用来做板框和开孔开槽了,但是有时候需要设立敷铜的禁铺区,这个时候就用到keepout+勾勾了,你这么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并且责任在嘉立创。

网友:
做了多年的PCB,看来还是学识太浅了

网友:
只收gerber文件就行了。我们原来工厂打样的时候PCB厂家就只接收gerber文件,只按gerber文件来做,其他的问题一概不负责。嘉立创对工程师比较关怀,但这样就会把有些没责任心的人给惯坏了。

网友:
刚检查了下,所有线默认都是没有勾选的,不明白勾选上有什么用,一直没用过这个选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这种做法绝对不行,keepout的真正作用是设立禁布区,现在被玩坏用来做板框和开孔开槽了,但是有时候需 ...

如果内部需要keepout层作为禁止布线,那么请用机械层做板子外型,这样不就没问题了。

网友:
发源文件真的不妥,做错板子了说不清责任!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如果内部需要keepout层作为禁止布线,那么请用机械层做板子外型,这样不就没问题了。 ...

嘉立创是不允许在一款板子里同时出现keepout和mechanical同时出现。

刚说了,现在keepout被用来做板框和开孔开槽,你一款板子里同时出现这2层,别人就不知道以哪层为准了。

我用AD做的板子都是用mechanical做板子的外形,板子内部需要禁布区的话,用的keepout+勾勾。

网友K:
终于找到一个 和小姑娘聊天的途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提供gerber奖励,减免费用,提供PCB文件的原价不变,并且申明有任何问题不予承担 ...

提供gerber奖励,减免费用,提供PCB文件的原价不变,并且申明有任何问题不予承担     这个主意 不错,提供PCB文件的   加价并且不保证正确。

网友:
出个转gerber帖子,天天置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嘉立创是不允许在一款板子里同时出现keepout和mechanical同时出现。

刚说了,现在keepout被用来做板框和 ...

删掉keepout层再给嘉立创就行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嘉立创出一个详细且通俗易懂的教程。
这个注意事项,在嘉立创放了8年,是的,我也N多次看到过,但是,依然没啥印象,因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今天看到38楼的帖子,才理解。理解了,才会记得住。
嘉立创希望客户转Gerber,很简单,出一个详细且易懂的教程啊,你看现在嘉立创的Allegro转Gerber教程,完全就是网上随便找的一个PDF的教程,谁愿意去看?
出一套完整的教程吧,哪些选项该选什么,为什么。哪些选项必须保持默认不能动,为什么。哪些选项必须根据需求作出相应的选择,该怎么选,等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这种做法绝对不行,keepout的真正作用是设立禁布区,现在被玩坏用来做板框和开孔开槽了,但是有时候需 ...

在板子内部做禁止布线区,难道不是在keepout层划线?为什么要用keepout+勾勾实现?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并且把软件如处理说清楚。而不是,这个不能勾!勾了会如何如何!
比如:Keepout 是 禁 ...

还想知道这个打钩一般是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想知道这个打钩一般是用在什么场合

我用它画线来阻挡铺铜!,以后也不用删,不像keepout layer 是双面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删掉keepout层再给嘉立创就行了

曾经这么做过,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以后修改线路以后要重新画keepout,再铺铜,再删掉keepout。

有一次修改线路后直接铺铜了,然后就发出去了,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J:
引用 网友M:
还想知道这个打钩一般是用在什么场合

用在把导线当作Keepout线的地方
这种选项完全是害人~
明显的KeepOut线,一眼就看见了。这种带Keeoput选项的普通导线,眼睛看起来完全没区别,但是出gerber的时候不会出现(等于这种线变成了keepout层的线)。
如果有人不小心把正常导线勾上keepout选项,这根线就不会被做出来!你的板子缺了这根线就错了,就要找嘉立创扯皮了。。。。

补充:我用AD14版本其实对这个问题稍微好一点。因为你勾了Keepout选项之后,这根线里面会自动显示为带有一根keepout层的导线。keepout层的颜色跟导线层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能看出来的(虽然不够明显)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在板子内部做禁止布线区,难道不是在keepout层划线?为什么要用keepout+勾勾实现? ...

不是说了吗,现在keepout被用作在板子外形,内部开孔开槽了,你在板子内部的keepout,的确是有禁止布线的作用,但人家到底是给你开不开孔,开不开槽呢?

只有打上这个勾勾,在出gerber的时候,被用做禁布区的keepout才不会被开孔开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用在把导线当作Keepout线的地方
这种选项完全是害人~
明显的KeepOut线,一眼就看见了。这种 ...

AD有个跟keepout layer一样的颜色的外边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是说了吗,现在keepout被用作在板子外形,内部开孔开槽了,你在板子内部的keepout,的确是有禁止布线的 ...

用作禁止布线的keepout,建议你在发出之前删掉。很容易的,用全局删除就行了。
这样就没有人会误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用作禁止布线的keepout,建议你在发出之前删掉。很容易的,用全局删除就行了。
这样就没有人会误解了{:ti ...

再修改,要再加,多了,多了就很容易出错。上面也有人人说忘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AD有个跟keepout layer一样的颜色的外边框。

不对啊,你是哪一版?
板子边框在我见过的范围内都是灰色的虚线。而keepout默认是紫红色,很显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修改,要再加,多了,多了就很容易出错。上面也有人人说忘加了!

发出的板子文件跟你自己手上的原本就不该一样啊!
我的图纸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只给自己看的信息,随便写在哪个机械层里面都行。
在发出之前copy一份,删掉所有不该有的东西所在的层,补泪滴,DRC检查,然后才给嘉立创。
你自己继续用之前那个完整的文件就行了。
自己手上的文件不要补泪滴,不然就没办法编辑了。泪滴都是在发出之前才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对啊,你是哪一版?
板子边框在我见过的范围内都是灰色的虚线。而keepout默认是紫红色,很显眼的。 ...

我说的是,普通线勾选keepout后,线有个紫色的边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说了吗,现在keepout被用作在板子外形,内部开孔开槽了,你在板子内部的keepout,的确是有禁止布线的 ...

都是不规范留下来的遗留问题,这个没啥争议的。

网友N:
从来都是用keepout层做外形和开槽 ,机械层只作为参考线,不出gerber。

另外 板子内部的禁止布线区域 ad里面有专门的工具 叫做 剪切块   。   快捷键 T V T

网友:
引用 网友I:
嘉立创是不允许在一款板子里同时出现keepout和mechanical同时出现。

刚说了,现在keepout被用来做板框和 ...

这才是正规做法,很多工程师还以为keepout 层就是板框层,因为没人跟他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从来都是用keepout层做外形和开槽 ,机械层只作为参考线,不出gerber。

另外 板子内部的禁止布线区域 ad里 ...

AD里面的剪切块不叫禁布区。禁布区是线都不让你布,你那个只是剪掉一块铜皮而已。

网友O:
这个还是用PADS好些地了。PADS就定义好了一个板框层,其它层你可以放你想放的东西。出GBR的时候自己导出想要的层就好了

网友:
谈钱的方法还是不错了,可以这样,比如用Gerber提交的减1块,源文件的不减,然后教程链接放旁边,就你支付宝推广,让大家用大家就用啊,直接在钱上优惠,大家就陆陆续续用上了
这样用Gerber就慢慢省了出错的麻烦,反正Gerber出的错肯定是用户的问题了,
或者可以不出Gerber加个手工转换的费用,比如加5元,这样用钱的方式引导大家自已转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还是用PADS好些地了。PADS就定义好了一个板框层,其它层你可以放你想放的东西。出GBR的时候自己导出想 ...

你知道为什么 PADS 我们的宝宝们都叫 怕到死么?

就是因为PADS的其他层 客 户随便 放东西,然后又不转gerber给我们,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出的gerber是正确的啊!

经常拼版图漏了........拼版的做成不拼版的,被投诉......奖金没了

经常2D线转到线路层去了 ........ 短路 ,被投诉 ......工资少了

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AD、protel至少还有层的定义,错也不会很离谱,这个“怕到死”真真到处都是坑啊!

网友P:
谈钱最有效,不出Gerber的加个手工费,并申明出错不承担责任(当然出错难免有损失),或者出Gerber的做个小优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嘉立创是不允许在一款板子里同时出现keepout和mechanical同时出现。

刚说了,现在keepout被用来做板框和 ...

可以把机械层和keepout层画重合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为什么 PADS 我们的宝宝们都叫 怕到死么?

就是因为PADS的其他层 客 户随便 放东西,然后又不转ge ...

gerber源文件都出错了,那就是工程师自己的事情了,为什么帮他扛锅。
有些注释什么的,我都在丝印层放文字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谈钱最有效,不出Gerber的加个手工费,并申明出错不承担责任(当然出错难免有损失),或者出Gerber的做个小 ...

给gerber的正常价,给源文件的加5块10块钱。
这样就会逼着工程师去提高自己了。
说老实话,我出Gerber都是阿莫打样的时候学的。被逼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上传一份我们公司技术部的出Gerber的指导文件供各位参考

指导文件没经过审核、批准?

指导文件没经过审核、批准?

指导文件没经过审核、批准?

网友R:
keepout本来就是布局布线时候的约束属性,也就是布线约束条件,而边框,本来就是机械属性,当然是在机械层。
只是,你放元件肯定应该不超出边框,自然,也就该在keepout内。然而,这不是必然,难道没有缩进的规则?
keepout相对边框缩进这是一种常见的设计手法。

只是不少人,根本没化边框,然后,板厂想当然地用它keepout的线来当成边框来做。

如果遇到设计者不是这个意思,出错难免了。

而上面不选keepout的做法,更是本末导致,让keepout彻底失去了作为布线约束的作用,把这一功能都废了。用来替代本来就该有的机械层。
那么问题来了,安装楼主位说明,那我作为布线约束的线条应该画哪里?既然keepout不能作为keepout来用。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如果提交源文件,凡是没在机械层画外框的,一律打回,说明没有板框,让修改重新提交,而不是把一个布线约束属性来作为机械特性来用,还发帖要求不要把这上面的线条作为布线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R:
keepout本来就是布局布线时候的约束属性,也就是布线约束条件,而边框,本来就是机械属性,当然是在机械层 ...

同意,关键是机械层不能省,至于keepout有没有不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为什么 PADS 我们的宝宝们都叫 怕到死么?

就是因为PADS的其他层 客 户随便 放东西,然后又不转ge ...

利用大数据筛选中经常出错且收益低的的客户.
对收益高的客户建立档案, 一对一专人服务.
这就是所谓的 CRM.

网友(2017-06-07):
引用 网友K:
终于找到一个 和小姑娘聊天的途径了

成本太高,你可以提交一个明显错误的PCB,就会有MM和你聊了

网友:
找一个机会让嘉立创MM慢慢教我转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L:
提供gerber奖励,减免费用,提供PCB文件的原价不变,并且申明有任何问题不予承担     这个主意 不错,提 ...

实际我看提供geber文件 JLC仍需要帮忙修改文件 我觉得可以不修改 这样可以省掉JLC的工程费 然后返给客户 这样就不是JLC自己出钱奖励客户了,我记得论坛打样就是这样的,只负责拼版

网友:
反正我是一直挺讨厌用Keepout做板框层的。AD里面就直接用机械层1做板框层。像楼上说的,错了就给他做错吧。他只有知道自己错了才会长记性。

网友:
对于经常犯错的,标记一下。下次他下单 弹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P:
谈钱最有效,不出Gerber的加个手工费,并申明出错不承担责任(当然出错难免有损失),或者出Gerber的做个小 ...

或者是投gerber文件的可以返优惠券

网友:
目前好像没犯这种错误,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