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什么简易的好办法测试激光头的功率。

楼主(2016-11-15):
      我在搞一个制作,发现市场上很多刻字用激光模块都是DIY的小模式生产的,多数是虚标和“超频”而且可能都是拆机件。现实是一个日亚的450n蓝光100mWm激光管市场上全新都要200元左右,那么TB上卖100多的200mW激光模块是什么激光管!

     1、大家都用什么好办法来测试买回来的激光模块功率是足够的。
     2、有什么性价比高的仪表可以测试激光功率(10mW~5W)。我只是想验收一下买回来的激光头有没有虚标,所以不要太精密,大概就行。
     3、大家有没有测试的经验值,比如1000mW以多少速度切开多厚的薄木板/什么材料的胶片。

网友A:
拆了一个HP激光打印机,不知道3个脚如何供电才能出激光也不知道要多少电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一个HP激光打印机,不知道3个脚如何供电才能出激光也不知道要多少电压电流 ...

你在kidding卤煮

科创论坛哟个做改装气枪的家伙天天在卖激光头,功率1~50W不等,有调Q的,基本上半导体激光通上电和水就能刺瞎眼睛,打穿硬币

网友:
你可以买个小功率的能量计,然后加衰减片测大的,能降低成本

长期需要,还是要买的,否则你做电连个万用表都没有算什么

网友:
能不能把激光发散成一个大小一定的光斑,然后用相机的测光来测。根据快门和光圈的数值来和正午的太阳对比,正午太阳的功率应该是可查的。

网友:
直流功率没用,需要是得测转换后的能量,楼主同时加热一滴水,测时间吧。

网友:
加热一杯墨水,测试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