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下载、上传原理求助!

楼主(2016-11-15):
各位大神好,请教下Plc,dcs程序存储是不是都需要转换为指令表,再翻译为机器码进行存储呢?另外程序上传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由机器码转换为对应的五种语言程序呢?还是有直接存储五种语言程序的FLASH呢?还有现在的PLC,DCS系统用的是解释型指令处理原理还是编译型指令处理原理呢?

网友A:
有编译型和解释型,大型的都是解释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编译型和解释型,大型的都是解释型

您好,我想请教下,想要开发一款基于IEC 标准的编程平台,采用解释型的还是编译型的指令解析好呢?谢谢!

网友B:
一般小型的用编译的好做,
解释方式的方便"在线编程调试",改部分程序不用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小型的用编译的好做,
解释方式的方便"在线编程调试",改部分程序不用停机 ...

您好,我想问下,编译型PLC的在线修改及调试功能可以实现吗?还是说只有解释型PLC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小型的用编译的好做,
解释方式的方便"在线编程调试",改部分程序不用停机 ...

还想请教下,现在市面上常见的PLC,DCS都是解释型的还是编译型的呢?比如codesys软件针对于控制器是编译型还是解释型的呢?

网友:
大部分是解释型的吧,s7-300都是解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编译型和解释型,大型的都是解释型

像西门子  欧姆龙 三菱之类的主流PLC有编译型的吗?

网友:
要做哪个系列的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像西门子  欧姆龙 三菱之类的主流PLC有编译型的吗?

西门子有一款是。

网友D:
plc的软件 有编译型的也有解释型的,我目前碰到的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松下了,两款都通吃
可以查看我之前的帖子,编译类型也是可以在线监控调试的,修改变量什么的。但是如果是更高本身的程序逻辑 新加变量就需要停止在线 修改 编译后,重新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有一款是。

请问: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的软件 有编译型的也有解释型的,我目前碰到的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松下了,两款都通吃
可以查看我之前的帖 ...

谢谢大神,方便的话能传送下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方便的话能传送下链接吗?

介绍下新款松下plc编辑软件,绝对让你心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7618-1-1.html

我只是使用,并没有反编译其软件,不知道他的具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