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为什么麦克风电路的对地阻抗要那么低

楼主(2016-11-15):
为什么麦克风电路的对地阻抗要那么低,甚至直接接地。麦克风的信号本来就很弱,它是怎样进入芯片AD的?

网友:
N接地,就变成单端输入了。

楼主:
如果单端接地,就没有必要经过一个1uf电容再接入芯片了吧?

网友A:
必须要电容,RIN是有直流偏置电压的
很奇怪你这些问题是怎么问出来的,没有亲自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电容,RIN是有直流偏置电压的
很奇怪你这些问题是怎么问出来的,没有亲自去测试一下? ...

我现在没少做实验,围绕着音频的噪声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对于麦克这里觉得无从下手,我用的电路和上面8978的典型电路完全一样。电源方面原来我用的是开关电源,里面有高频的噪声,我改成了变压器+整流滤波,现在能达到用电池供电的效果了。耳机输出我加了高通滤波和陷波器,现在从耳机听到的音频比用麦克录音用其它设备播放的噪音小。现在就差这麦克部分了,我以前没做过音频方面的东西,对麦克只知道功能不知道其中的技术细节。读了8978的资料知道麦克部分是伪差分,但是想在麦克电路上加滤波,就感觉没法下手。

网友:
用mems麦克风可能好些

网友:
这图画的,接地位置看着真别扭。

网友:
元件有一端接地不是很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