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寻找一款摄像头!

楼主(2016-11-15):
经常出去给客户演示,带个摄像头非常的不方便。每次都是摄像头、网线、电源一大堆。现想找个摄像头满足下面的要求:
1、对摄像头的清晰度没要求,有没有红外夜视之类的都无所谓,只要是个摄像头多半都能满足这个。
2、必须支持RTSP
3、体积尽可能得小,所以一般用的监控摄像头是不行的,多半要在家用摄像头中找。
4、最好是自带电池;
5、最好是带wifi,没有也可以。

网友:
https://www.ys7.com/item/392.html

楼主:
海康萤石的摄像头是不支持RTSP的,协议不清楚就不能接入到我们的平台

网友A:
有一种叫行车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叫行车记录仪

这东西没看到带rtsp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没看到带rtsp的啊

你看看行车记录仪用什么方案的,查下就知道支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行车记录仪用什么方案的,查下就知道支持不了。

这方面我是真不懂,只会用。
问那些商家这个东西是否支持rtsp,商家回答的都是牛头不对马嘴,难为他们了

有没有合适的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方面我是真不懂,只会用。
问那些商家这个东西是否支持rtsp,商家回答的都是牛头不对马嘴,难为他们了

我模组到有,就是没那么方便带的外壳,参数文件你看看,用到的话可以送个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模组到有,就是没那么方便带的外壳,参数文件你看看,用到的话可以送个你。

谢谢了。
没外壳确实是不方便,在客户面前用起来感觉不太好。

我找了一个,不过就是没不带电池。明天再找找,实在找不到就用这个了

http://item.jd.com/1732932594.html

网友B:
楼主是做什么用的啊,是不是图像采集视频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做什么用的啊,是不是图像采集视频处理啊

这里只要是个摄像头就行
用于给客户演示我们这个系统能够接入摄像头就行,对摄像头没别的要求,只要求能够通过rtsp接入就行,体积小就更好。
主要是为了携带方便

网友C:
找个普通摄像头,电脑上搭个RTSP服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普通摄像头,电脑上搭个RTSP服务啊。

因为经常出去要给客户演示,每次带的东西太多了,摄像头、网线、电源线一大堆,所以想找个小的,方便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