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3.0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6-11-15):
淘宝入了个QC3.0的充电器,拆给你们看看~~~

拆机设备~~~

网友A:
好帖,图文并茂很详细,不知这个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图文并茂很详细,不知这个价格多少?

双11之前撸的,要69大洋,双11活动59。

楼主:
更新纹波测试

网友B:
弱弱得问下,没有地线Y电容怎么接的?怎么才一个啊

网友C:
拆外壳的手艺很好,能分享一下无损开壳的秘诀吗?

网友:
很高级的电源啊,哪位大神能够画一下电路图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很牛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得问下,没有地线Y电容怎么接的?怎么才一个啊

Y电容跨接在初级地和次级地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外壳的手艺很好,能分享一下无损开壳的秘诀吗?

我是用恒温热风焊台开到150℃左右,在超声波熔接位置附近加热,一边加热一边用撬棒撬,就开壳了

网友:
那个 100V 8毫欧的MOS 很不错

网友:
求大神解释下线补是什么原理?

网友:
线损补偿,说白了就是考虑到线路上会有压降,所以认为的根据输出电流提高一点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恒温热风焊台开到150℃左右,在超声波熔接位置附近加热,一边加热一边用撬棒撬,就开壳了  ...

学了一招

网友:
这贴子酷啊,用料也算是很实在

网友D:
qc电源怎么能直接输出12v呢

网友E:
这MOS不错,可惜没卖的,某宝上都搜不到

网友:
你的USB电流电压表的屏幕是什么类型的OLED还是lcd,显示不错啊

网友:
佩服楼主解剖的如此详细,图片分解说明,顶一个!

网友:
佩服楼主解剖的如此详细,图片分解说明,顶一个!
不好意思,网络卡了,怎么点击后,发了2遍。。。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功力。谢谢楼主的解剖和说明。

网友:
图文并茂  很棒

网友:
这个充电器好,实实在在的料

网友:
楼主的工具不错,分析的也很好。

网友:
东西用料不错,楼主很仔细

网友F:
这个质量,这个价格不错啊。不知道是哪家生产的

网友:
好帖,图文并茂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质量,这个价格不错啊。不知道是哪家生产的

JDB,劲电宝,X宝去搜~~~

楼主:
引用 网友D:
qc电源怎么能直接输出12v呢

X宝搜QC3.0/2.0诱骗器,二三十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MOS不错,可惜没卖的,某宝上都搜不到

官网:http://www.hunteck.com/
你看看

网友:
但是工艺还真挺不错的。

网友:
感谢分享!不错哦,考虑入手一个。

网友:
这电源才是标准大厂做法,不是山寨货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感謝樓主 那麼詳細的解說~

网友:
楼主可以拆解下变压器吗?

网友G(2017-12-09):
你测的纹波具体怎么测,

网友:
乐视流出的不是挺好嘛.功能还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测的纹波具体怎么测,

示波器的20MHZ带宽限制开启;探头用1:1的探头;地线尽量短,测试线上再并上20uF电解+0.1uF瓷片电容

网友:
怎么拆开的?

网友(2018-01-25):
mosfet参数不错,不知道什么价位?

网友H(2019-08-15):
这电源和被充手机 之间应该有通信吧?

不然 充电器 怎么知道被充电的手机需要什么电压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电源和被充手机 之间应该有通信吧?

不然 充电器 怎么知道被充电的手机需要什么电压 ? ...

qc3.0协议,手机充电器之间有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I:
qc3.0协议,手机充电器之间有通讯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电源和被充手机 之间应该有通信吧?

不然 充电器 怎么知道被充电的手机需要什么电压 ? ...

D+D-有快充协议握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