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稳压到DC24V的电路要怎么能做到场效应管不过热击穿

楼主(2016-11-15):
今天调试这个AC220V稳压到DC24V的电路,场效应管容易因过热而击穿,今天调试了一天始终工作10分钟左右场效应管就会击穿,请教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A:
换节能灯专用三极管13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节能灯专用三极管13003。

是Q3也换成13003吗

网友:
230v输入,负载电阻220欧,电流1A多,两百多瓦,不热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节能灯专用三极管13003。

谢谢 1105284241的回答,我刚才把Q3换成13003后带负载通电没有输出,调整减小R2后通电13003直接炸掉,是不是还得重新调整R1 R2以达到13003的最佳工作点?

网友:
100ma的负载,高压线性稳压够呛

网友:
这种只能散热,要不就是开关电源,没办法的,

网友B:
换开关电源比较靠谱,非隔离的也很简单。

网友:
线性稳压,压差那么大,不热才怪,炸了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开关电源比较靠谱,非隔离的也很简单。

有没有合适的非隔离开关电源方案,能否推荐推荐,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现在考虑用非隔离开关电源,不知有没有低成本的好方案。

网友:
用可控硅整流先降到40V左右,或者换开关电源。

网友C:
另外电流小且固定的话可以试试阻容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电流小且固定的话可以试试阻容降压。

谢谢wumaoxu,我之前用的就是阻容降压,由于电流不固定很容易烧坏稳压二极管或负载不能正常启动。所以才考虑用现在的方案替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合适的非隔离开关电源方案,能否推荐推荐,谢谢!

PI的LNK304

网友:
9楼说得对!

网友:
管子炸了,只能是你自己的设计在原因。

网友:
不知道你电路的负载电流有多大,要是变化不大的话可以试试阻容降压+并联稳压。

网友:
功率不大,如果有量,我帮你设计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
VIP22,带MOS开关管的价格1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