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wifi网络和有线网络可以同一个网段吗?

楼主(2016-11-15):
服务器用的有线网络,其他客户端都用wifi连,

网友:
完全可以,而且带wifi的路由器通电后本身就是同一个网段的啊。
如果有线网络已经存在,再上面挂一个wifi的话可能会是不同的网络,如果是同一个网络的话就不叫路由器了,就是个交换机。

网友:
WIFI路由 网段改为其它不会与主路由有线网络 冲突, 然后关闭DHCP,    有线网络 通过网线 连WIFI路由的任一个LAN口

网友:
wifi路由设置成AP模式就好了

网友:
同一台本来就是同一个网段。

网友:
3楼可以 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一般用同一个网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