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检测3~50V可变电压的电路

楼主(2016-11-16):
MCU采用STC12系列单片机,整体用18650+升压芯片的方式供电,一路升压成5V,一路采用可调的升压输出,最大电压50V,负载很小很小,基本忽略。需要实时采集3~50V的可变电压,现在暂时没有好的方案,各位圣手给点儿建议呀,最好能给个原理图,不管有没有用,先谢啦

网友:
10:1电阻分压就可以检测了,100K+10K,如果介意功耗,可以把电阻加大,不过要留意MCU的ADC端输入阻抗。

网友A:
10:1分压电阻的比例要用9:1,我多用180K+20K。不介意功耗时用18K+2K。

楼主:
好,我晚点儿画块板子试试,谢谢,其它朋友有更好的想法也请指教啊

网友B(2016-12-23):
引用 网友A:
10:1分压电阻的比例要用9:1,我多用180K+20K。不介意功耗时用18K+2K。

10:1的50v对应的是5v,9:1的50v对应的是5.5v
如果5v单片机的话,最大只能采集5v
为什么选择9:1的分压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1的50v对应的是5v,9:1的50v对应的是5.5v
如果5v单片机的话,最大只能采集5v
为什么选择9:1的分压比 ...

当你希望用电阻得到10:1分压时,请问电阻的比例是多小?

答案:要用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