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一下坛子里的大波妹开发的CH341A编程器

楼主(2016-11-16):
最先接触这个编程器是前段时间刷主板BIOS,就是我发的那个电源噪声大损坏几块ACER主板BIOS的帖子,正好手里有两个周立功的编程器,当时为了刷BIOS,费了好大力气下载与安装周立功的EasyPro80和MiniPro编程器软件,因为官网已经不提供下载了,而且64位系统驱动很难安装,我是很喜欢ZLG的东西的,做得好,而且这两个编程器当初买的时候是看介绍,编程算法由软件产生,理论上可以不断更新支持更多器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ZLG早已不再提供对这两款编程器的支持,导致这两个编程器无法支持现在普遍使用的大容量串行EEPROM。正好同事以前刷路由器固件,买了个CH341A编程器,我一看什么玩意,太山寨了吧,结果就是这个简陋的编程器刷好了3个台式机BIOS和一个华硕笔记本BIOS。昨天又一个同事的康柏516老笔记本不开机了,排除内存问题,首先开刷BIOS,拆下一看,是SST的SST25VF016B,2M容量SPI接口BIOS,放到CH341A编程器,能读出数据,但是写入后校验失败,以为芯片坏了,换同容量的华邦25Q16顺利写入,装机后能开机进BIOS设置界面,搞定了!嗯?不对啊,怎么不进系统呢,难道BIOS镜像不对?下载多个试验无效,怀疑不能用华邦的替换,但是编程器不兼容SST的头疼,这个时候在论坛搜了下CH341编程器,发现这个东东是坛子里的大波妹开发的啊,马上联系淘宝店,说是可能是盗版软件的问题,但是无法保证正版软件肯定好用。管他呢,正版编程器含软件才31块钱,买一个支持一下,软件注册后刷那个有问题的SST,这次很顺利,再装机,OK,问题彻底解决了,笔记本又活过来了,这东西买得超值!
顺便说一下,淘宝上十几块钱的CH341A编程器都是盗版的,大家有需要的话还是买正版的吧,没差多少钱,一个是支持下坛友原创,一个是确实好用。
这些都是盗版的:

这个才是真的:

楼主:
这是大波妹最初发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4855231-1-1.html

网友:
以前玩路由,我也买了一个,好用。

网友:
盗版一般都是土豪金或多色可选

网友A:
要支持大波妹的正版。另外楼主大庆的老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支持大波妹的正版。另外楼主大庆的老乡?

这都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BIOS是由SPI FLASH芯片保存参数的?

现在的主板普遍使用SPI FLASH了。

网友C:
我只想知道“大波妹”名字怎么来的

网友D:
我倒是希望能直接买软件,毕竟看起来别家的盗版货看起来更高大上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大波妹”名字怎么来的

新人了吧  之前一段时间风声紧 站长要求不能用暴露图片做头像  所以大波妹改成现在的头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希望能直接买软件,毕竟看起来别家的盗版货看起来更高大上一些

只是外观迷惑,PCB镀金而已, 从使用的元件上来比,  那些都省料到......快连一个电阻都不用的地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大波妹”名字怎么来的

我起的,慢慢叫开了

网友G:
这些盗版的编程器 破解了“大波妹”的软件,然后山寨了我们的外观, 简直无底线,不过请大波妹放心,他们活不久了,我们的外观专利已经在申请过程中

等复核资料下来了就可以告他们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只是外观迷惑,PCB镀金而已, 从使用的元件上来比,  那些都省料到......快连一个电阻都不用的地步... ...

其实你的原创软件可以申请软件著作权专利,然后在淘宝备案,然后就可以告他们侵权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实你的原创软件可以申请软件著作权专利,然后在淘宝备案,然后就可以告他们侵权 ...

不会整这个...专利费也不便宜吧...   再且  人家会换个说法 只买硬件...   又不提供软件,   让用户自行 网上 下载..

然后....他们 来一打人....到我买个, 然后   差评差评一路下去......这样淘宝也没法 混了...

现在只能眼不见为净....软件继续 把功能做大做强..懂货的会来找我买软件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整这个...专利费也不便宜吧

1000多就行

网友H:
>1000多就行
Starting with USD$10K.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是外观迷惑,PCB镀金而已, 从使用的元件上来比,  那些都省料到......快连一个电阻都不用的地步... ...

这我到没仔细看,只是手机瞟了一眼图片,哈哈哈,主要是绿色的pcb略丑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新人了吧  之前一段时间风声紧 站长要求不能用暴露图片做头像  所以大波妹改成现在的头像了 ...

其实那个图片不算暴露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些盗版的编程器 破解了“大波妹”的软件,然后山寨了我们的外观, 简直无底线,不过请大波妹放心,他们活 ...

外观专利打官司还想赢?太难了

网友J:
买了一个,原来软件装到公司电脑,那个电脑去年被处理了

网友:
我最开始要买一个,漫天淘宝中终于发现了原创支持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买了一个,原来软件装到公司电脑,那个电脑去年被处理了

只要是正版用户,  售后承诺 换机注册不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那个图片不算暴露

是的  大波妹矫枉过正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外观专利打官司还想赢?太难了

阿里巴巴现在有专门的 知识产权申请流程,不用打官司,只要上传你的专利申请就行,现在已经非常方便了

我们已经把抄袭我们的 USB转TTL小板的山寨厂 全部搞掉了,现在准备专利下来搞这个 土豪金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00多就行
Starting with USD$10K.

外观专利国内代理办好只要1000多, 你的 价格高了可能被人坑了, 我们已经申请了n个外观专利,从来没超过2000元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阿里巴巴现在有专门的 知识产权申请流程,不用打官司,只要上传你的专利申请就行,现在已经非常方便了

只是不让他们在淘宝卖了 无法索赔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只是不让他们在淘宝卖了 无法索赔的吧?

淘宝下架,店铺扣分降权,如果对方是天猫店铺,等于损失了几十万

但阿里巴巴不是法院,要索赔另外走法律渠道

不过Alibaba这个知识产权诉讼已经令到 很多天猫店不敢那么明目张胆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淘宝下架,店铺扣分降权,如果对方是天猫店铺,等于损失了几十万

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不过外观专利 很容突破 保护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不过外观专利 很容突破 保护意义不大

阿里巴巴这点做的很好, 外观审查是人工审查的,如果像陆丰山寨极光 那样,只改几个小地方, 在阿里巴巴一样判为侵权

因为阿里在美国上市了,被几个大品牌投诉山寨横行,搞得很惨

所以只要你的专利是有效的, 外观高度相似的山寨货,基本上都可以告得赢

网友:
已经找大波妹买了N个了

网友:
明天找波妹搞一个

网友:
一会拍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换电脑了,也要重新注册。上周修朋友的电脑,用的公司的编程器刷的BIOS

网友:
>外观专利国内代理办好只要1000多, 你的 价格高了可能被人坑了, 我们已经申请了n个外观专利,从来没超过2000元的
Do you have a contact information?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不会整这个...专利费也不便宜吧...   再且  人家会换个说法 只买硬件...   又不提供软件,   让用户自行  ...

我还一直以为这个 编程器是 恒心CH341A官方自己提供的呢,原来作者在此!膜拜下!

不过我没有用过这个编程器,只用过用MEGA8 的AVRUSB做的的SPI编程器和 开源的serprog 编程软件(用的少,偶尔刷下路由flash)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还一直以为这个 编程器是 恒心CH341A官方自己提供的呢,原来作者在此!膜拜下!

不过我没有用过这个 ...

WCH   还是算了吧, 就他们这样, 都牛B死了....想让他们提供点芯片资料或什么咨询    还要收授权费,还要什么权限申请,    也不看看我这软件 为他们这芯片 带来多少销量.........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还一直以为这个 编程器是 恒心CH341A官方自己提供的呢,原来作者在此!膜拜下!

不过我没有用过这个 ...

我也以为是这个电路板是芯片官方的,我也是TB随便买了一个,刷了路由器的FLASH。

网友L:
软件才是核心,他的收费软件后面要加加密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软件才是核心,他的收费软件后面要加加密狗的

有加密狗确实不方便,不过31元的不要加密狗,给个码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软件才是核心,他的收费软件后面要加加密狗的

加密狗版本 是针对 要经常换电脑的人使用

注册版本  针对 固定电脑使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大波妹”名字怎么来的

大波妹最早时的头像是一个胸部很雄伟,面貌清纯的女人。后来被莫站叫了之后大家一说大波妹就知道是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WCH   还是算了吧, 就他们这样, 都牛B死了....想让他们提供点芯片资料或什么咨询    还要收授权费,还要什 ...

的确,官方资料不是很详细,很多提到的软件在官网都找到不地方下载,原来还有权限,这个有什么意义?

网友N:
我也以为是芯片厂家的软件。如何辨别是否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以为是芯片厂家的软件。如何辨别是否正版?

既然你这么问了,就说明你用的是盗版的,因为正版是需要通过提供硬件码来获取授权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波妹最早时的头像是一个胸部很雄伟,面貌清纯的女人。后来被莫站叫了之后大家一说大波妹就知道是他了 ...

哪有............只是有点 走光而已.......

网友:
买过一个,还不错的

网友O:
靠,还以为“大波妹”真的是个大波妹 ......

网友:
引用 网友O:
靠,还以为“大波妹”真的是个大波妹 ......

同感,以为里面会带图呢

楼主(2020-04-26):
自己顶一下当年的帖子吧,大家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支持一下作者。

网友:
大波妹这个项目如果控制好,打底应该赚上百万!

网友:
很佩服这种专研的人,如果运营好  这个东西很实用 可以带来不少收入。

网友P(2021-12-13):
现在不卖了?店都没了。

网友Q(2024-03-29):
引用 网友P:
现在不卖了?店都没了。

枫叶在线,这个店还有,

25Q128,用希尔特的280U,烧这个IC要5分钟以上,正常吗?烧得多,想找台快速的机器,

CH341A 24\25编程器不知快不快,烧这个料要多少时间?

请问知道的网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发现很容易坏,每次坏都是5V与GND短路,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枫叶在线,这个店还有,

25Q128,用希尔特的280U,烧这个IC要5分钟以上,正常吗?烧得多,想找台快速的机器,

试试硕飞科技的spi编程器,目前最快的spi编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