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业现场使用Sub-1G的SoC芯片,有量产的案例吗?

楼主(2016-11-16):
最近有个方案论证,希望能够使用Sub-1G或者433M的通信方案,带有微控制器,功耗最小化,例如TI的CC1310。
项目要求实现采集多个节点数据,数据流很小,近一个小时才发送1k字节的一个数据包。
通信距离为间隔1~4堵墙,直线距离200m以内。
干电池或者锂纽扣电池供电,连续工作时长数个月。
成本暂时没有约束。

请问CC1310有没有成功案例,最好出货量超过1k的,稳定性有验证的案例?
如果没有,能否推荐一款成功出货的Sub-1G的SoC芯片?
如果还是没有,能否推荐一款低功耗的433M的通信芯片?

网友A:
CC430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430满足你的要求

有没有成功案例?过两天还得拿这个去说服一堆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成功案例?过两天还得拿这个去说服一堆大佬。。。

这个芯片都不知道生产了多少年了,就是价格贵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都不知道生产了多少年了,就是价格贵点而已

看官网报价和CC1310一样了,请问您知道有什么品牌的什么产品使用了这个方案吗?

网友B:
你要看现场的环境。
我上次做一个项目用的是433M的模块(0.5W)。正常测试9600波特率 1km没问题。
拿到车间去安装,发现通讯距离变成50m都不到。通讯传输失败率非常高。【车间里有很多电机,在进行打磨工作。】
后来甚至发现传感器和设备之间RS485信号都会被干扰(传输距离不到20m),后来这个项目就黄了。损失惨重 !  所以建议不要使用433M普通透传模块。工业场合干扰太复杂了。
建议尽量使用有线连接,使用钢管有效屏蔽外界干扰。一定要用无线的建议频率高点,传输速率高点,最好是有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现场的环境。
我上次做一个项目用的是433M的模块(0.5W)。正常测试9600波特率 1km没问题。
拿到车间 ...

肯定是要跑协议的,而且今天下午刚刚去现场看了,没有暴露的大电机,设备都有非常牛逼的接地,看的真是一阵汗颜。。。

网友:
这种需求适合使用lora,TI

网友:
这种需求适合使用lora,Ti的距离性能不行。

网友C:
工业现场,无线电台和对讲机信号很多,跟433频率很接近的。要考虑下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需求适合使用lora,Ti的距离性能不行。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Lo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现场,无线电台和对讲机信号很多,跟433频率很接近的。要考虑下干扰的问题。 ...

我看了看国家频率划分,433M通用免费,很多东西都会挤进去,但是别的频段(315-,  470-, 500-, 779-, 868-, 915-, 920-MHz)大都是分配了的,不知道用了会怎么样。。。

网友:
很久以前用过NRF9E5。现场取电,加PA和LNA,穿墙距离都还凑合。

网友:
SX1278 SI4438应该都可以,关键是看协议的处理,干扰检测,数据重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现场的环境。
我上次做一个项目用的是433M的模块(0.5W)。正常测试9600波特率 1km没问题。
拿到车间 ...

电工们,有没有办法量化检测辐射干扰?

网友(2017-11-20):
Sub1G 在工业现场的抗干扰设计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