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5V,要体积小的话是开关电源好还是变压器

楼主(2016-11-17):
100MA左右就够了,市面上能买到的现成的是开关电源小还是变压器小,我淘宝上随便搜了下变压器有24*13*19左右大小的。
别说用电阻加电容,我怕烧起来。

网友:
不隔离的话离线式体积够小了。

楼主:
开关电源模块好像也有这么小体积的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满城市的电动车充电座 小的里面容纳了读卡器电源,可见220到5v的危险方案哪里都在用

网友A:
挨炮  手机充电器,在同类型充电器220v转5v中,体积最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挨炮  手机充电器,在同类型充电器220v转5v中,体积最小吧???

杀鸡用牛刀了吧,我只要100MA就够了。

我发现淘宝上的东西真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别人做不到的。

网友:
当然是开关电源体积小转换密度高啊       这个是买的淘宝货  5V  500mA    大概测过只有300mA

网友:
阻容设计好了也不会烧起来吧,见过老外的电路里也在用

网友:
变压器不小的,开关电源小

网友B:
50HZ 的变压器体积能跟65KHZ的变压器比体积吗?
一般220V转5VDC的模块 3W 5W在比较常见,看你找不找得到靠谱的了。
你拆开一个手机充电器看下就知道标准做法是怎么样的了,
上面坛友那个模块一看就过不了EMC,安规也过不了,省了好多器件,挡墙,次级飞线,电感都省了,用肯定能用咯。

网友:
mp174gj  sot23-5封装的可以做的很小喔(非隔离方案)

网友:
毫无疑问 开关电源方案体积小而且很多 才0.5W

网友:
毫无疑问 开关电源方案体积小而且小很多

网友:
100ma用阻容降压呀

网友:
电饭煲里很多MCU用的降压方式都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当然是开关电源,你找到的变压器,还未包括整流滤波稳压部分,加起来可能就超过3x3x3cm了
而市面220V的LED的恒流模块。可以输出300mA,27-36V,差不多10W。体积不到2x2x2cm.

网友:
开关电源自带稳压了,变压器你还得加东西才行的,变压器也贵,电压适应范围也小。

类似7楼的,我买过几个,小很多,而且轻,绝缘问题用个粗的热缩管包起来,用热熔胶粘到PCB上面

话说代售的芯片和变压器搞的怎样了?这样粘我觉得不如自己直接做板子上显的更专业一些了。

网友:
变压器比较耐操,如果你的电源条件不佳,现场电磁环境比较差的情况可以用这个,基本什么干扰都滤掉了。用10年八年都不会坏。

如果条件好的话可以用开关电源,毕竟它体积小、质量轻,缺点嘛就是比较脆了,而且寿命比较短。

网友:
手机充电器改装一下

网友:
要可靠就用工频变压器, 要小巧就用开关电源模块

网友(2017-06-07):
引用 网友B:
50HZ 的变压器体积能跟65KHZ的变压器比体积吗?
一般220V转5VDC的模块 3W 5W在比较常见,看你找不找得到靠 ...

请教下,7楼的模块有没有漏电的安全隐患,想给水族箱里的电器供电,长时间不间断工作。

或者就这体积推荐家靠谱的!

网友:
变压器耐操

网友(2018-10-17):
变压器和开关电源各有利弊,产品没有体积、空间、重量要求,用变压器还是皮实耐用,电磁兼容也好过。开关电源做的好的,成本也不低,体积小点。一般来说,隔离电压没有变压器做高。

网友C:
阻容降压 寿命 貌似就 2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 寿命 貌似就 2年!!

电风扇/暖风机里面的控制板绝大部分用的阻容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