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PCB的制作工艺名称和厂家

楼主(2016-11-17):
有一款PCB的工艺不知道是什么,图片上的白色块的背面是贴片的MOS,MOS的热量就靠这白色块与散热片接触散热,这白色部分有很多孔,里面塞了东西,是塞焊锡?还是什么?这叫什么工艺?有哪个PCB板厂能生产?

网友:
这难道不是导热膏之类的?

网友:
这PCB怎么跟狗啃出来的一样...

楼主:
不是导热膏,表面是开窗喷锡,关键是这MOS焊盘对应的方形面积部分打了很多孔,里面塞了什么?是焊锡?还是铜?这还是德国的产品

网友:
狗啃一样的铺地。

网友(2016-12-26):
就是 导热硅脂吧

网友:
汽车上用的吧? 导热硅脂!

网友A:
孔铜电镀 好像是这么说的,跟塞绿油差不多。批量时,跟PCB厂说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铜电镀 好像是这么说的,跟塞绿油差不多。批量时,跟PCB厂说下就行。

问了2个PCB厂,说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