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温控程序

楼主(2016-11-17):
这几天写了个温控程序,调试效果还不错,大体思路是:主循环每隔1秒钟探测一下温度并根据温度调整加热占空比,然后定时器中断里根据占空比来控制加热丝的开关。欢迎指正。
具体程序如下:

中断函数中根据占空比开关加热丝和风扇:
void ISR_T1(void)interrupt 3
{
      //定时器重载,每50ms一次定时器中断
TH1=T1THint;
TL1=T1TLint;
  if(Counter_50ms==20){
            Counter_50ms=0;
        else {
                Counter_50ms++;
         }

   if(HeatPeriod>=20)  //占空比周期1秒
    {
                   HeatPeriod=0;
         }
         else
          {
                  HeatPeriod++;
                if(HeatPeriod<HeatDutyRatio)
                 {
                  发热=开启;
                  散热风扇=关闭;
                  }
                  else
                  {
                         发热=关闭;
                         if(NeedTurnOnFan==1) 散热风扇=开启;
                          else 散热风扇=关闭;
                  }

           }

}

占空比调整函数,把当前温度和目标温度的差值分几个档,每个档不同的空比,如有需要,还可以添加根据温升速度来微调每个档的占空比,目前效果不错,就没搞
void HeatDutyRatioSet(void)
{
          PresentTemperatureValue=DS18B20();
    if(TargetTemperatureValue>PresentTemperatureValue)
        {
           NeedTurnOnFan=0;
           if((TargetTemperatureValue-PresentTemperatureValue)>10)
             {
                   HeatDutyRatio=20;
                   }
           else
           if((TargetTemperatureValue-PresentTemperatureValue)>8)
             {
                   HeatDutyRatio=18;
                   }
           else
           if((TargetTemperatureValue-PresentTemperatureValue)>5)
             {
                   HeatDutyRatio=16;
                   }
           else
           if((TargetTemperatureValue-PresentTemperatureValue)>2)
             {
                   HeatDutyRatio=15;
                   }
           else
           if((TargetTemperatureValue-PresentTemperatureValue)>1)
             {
                   HeatDutyRatio=13;
                   }
           else
           if((TargetTemperatureValue-PresentTemperatureValue)==1)
             {
                   HeatDutyRatio=10;
                   }
         }
         else if(TargetTemperatureValue==PresentTemperatureValue)
             {
                   HeatDutyRatio=6;
                   }
         else
             {
                   HeatDutyRatio=0;
                   if((PresentTemperatureValue-TargetTemperatureValue)>16)//超温1度开始开启散热风扇
                     { NeedTurnOnFan=1;}
                         else NeedTurnOnFan=0;
                   }
}

主函数每隔一秒调用占空比函数
void main(void)

        if(HeatPeriod==0)//每隔1秒调整占空比
         {
           HeatPeriod++;
          HeatDutyRatioSet();
          }

楼主:
客气哈,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哈,欢迎指正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不错正想搞个 焊台     空了看看

网友A:
可以用表格不,这么多的条件判断看着好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表格不,这么多的条件判断看着好头晕

其实这些条件判断就是一句话:根据当前温度和目标温度的差值来设定不同的占空比,当前温度越接近目标温度的时候占空比就越小。达到目标温度后就用最小的占空比维持温度,超过目标温度一定程度就开风扇散热。
不用细看这些条件判断的,需根据具体的应用来调整这些判断的。

网友:
不错,要好好学习下,以前曾想出这个办法,但没能用C写出来。

网友B:
这仅仅是种想法,应该实际测试才能ok,相当于PID的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仅仅是种想法,应该实际测试才能ok,相当于PID的P吧

看帖不仔细

网友B:
不好意思,如现场环境温度气流等有变化,可能较难满足温控要求,一般用PID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如现场环境温度气流等有变化,可能较难满足温控要求,一般用PID可靠些 ...

这个方法确实比PID简单,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看具体应用。

网友:
可以尝试用PID再写一次

网友:
if条件的语句过多,可以采用SWITCH语句,而且楼主的写代码风格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撸主是个新手,这么多的判断可以用switch语句的,搞这么多的if else,好累,还有就是,这种程序没有PID ...

确实用SWITCH语句会清晰很多,不过您说这个程序没有考虑过冲就不对了吧?随着接近目标温度,占空比不断减小,就是防止过冲啊

网友D(2016-12-19):
引用 楼主:
确实用SWITCH语句会清晰很多,不过您说这个程序没有考虑过冲就不对了吧?随着接近目标温度,占空比不断减 ...

这个程序类似的5点控制法,或者9点控制法,西门子工业上的产品有使用。

网友E:
我估计在一定范围内,那个风扇打开的机会都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序类似的5点控制法,或者9点控制法,西门子工业上的产品有使用。

没有了解过,请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在一定范围内,那个风扇打开的机会都很少。。

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启动过,风扇是防止温度万一过冲而设置的,实际测试发现没有过冲的情况出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启动过,风扇是防止温度万一过冲而设置的,实际测试发现没有过冲的情况出现 ...

五点控制,分为正大、正中、死区、负中、负大  在每个状态采用不同的脉宽或电流来控制,就达到了快速稳定的控制,9点和这个类似,只是增加了几个点,更加精细。

网友:
有谁能分享一个PID的控温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点控制,分为正大、正中、死区、负中、负大  在每个状态采用不同的脉宽或电流来控制,就达到了快速稳定 ...

明白了,差不多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