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硬件如何实现触水后给MCU供电?

楼主(2016-11-17):
如题,如何用纯硬件电路实现接触水(水当做导体)才给MCU供电,若不接触到水,则MCU电源切断。

仿真以下电路,未能正常工作,请各位坛友指教,谢谢。

电路中,key接通就当做接触到水,水的电阻值用R1表示,LED1表示MCU;MCU的工作电压最低是2.7V,锂电池供电(电压4.2V)。

网友A:
用浮子开关。这个还是实际测试下,仿真很多问题是考虑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浮子开关。这个还是实际测试下,仿真很多问题是考虑不到的

板子太小了,成本上也不允许用上浮子这类的开关传感器;目前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预留两个电极头接触水(这种方式会产生极化现象,但是暂忽略该问题),不知道电路上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太小了,成本上也不允许用上浮子这类的开关传感器;目前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预留两个电极头接触水(这种 ...

用石墨或者不锈钢电极

网友:
参考落水救生衣的自动灯。

网友:
你把水看作是个阻值较大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网友:
不用太感谢……

网友C:
PR2位置电压被LED钳制,需要在LED和Q1之间串联一个电阻。R3改小一点。

网友D:
NPN不行,换成PNP。
B极接到水,水接地。

网友E:
水当导体, 到时候会发生电解水的实验的
然后就又大量的泡泡,然后就又 氢气跟氧气产生
然后导体两端会慢慢变黄 变黑  然后就不导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6QOXWu&id=24341020375&ns=1&abbucket=18#detail

这个传感器体积太大了,板子太小,运放的方案塞不进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当导体, 到时候会发生电解水的实验的
然后就又大量的泡泡,然后就又 氢气跟氧气产生
然后导体两端会慢慢 ...

知道会有这种极化现象,但是目前可以忽略,我可以用碳膜做电极,应该能避免,而且也不是一直要在水里泡着。

网友:
就当一个大电阻就好了   搭个运放电路,或者搭一个三极管的控制电路

网友:
以前学校里做小车的时候 ,试过 不加任何放大电路 , 然后水里直接撒盐 ,单片机可以直接识别
然后大量的气泡出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水当导体, 到时候会发生电解水的实验的
然后就又大量的泡泡,然后就又 氢气跟氧气产生
然后导体两端会慢慢 ...

你想多了。
楼主这个想法,我做了很多自动供水控制。
插三根不锈钢到水池里,就可以做到低水位泵水,高水位停泵。
你肯定会说,不锈钢会污染水的,呵呵,你不应该活在中国。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6QOXWu&id=24341020375&ns=1&abbucket=18#detail

这种传感器PCB工艺可以学习借鉴

楼主:
谢谢,按照您的建议修改参数,仿真正常工作,到时搭实际电路测试看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传感器体积太大了,板子太小,运放的方案塞不进去,谢谢。

就一个比较器而已,有什么放不下,板子只是要你借鉴,方案绝对是合理的,你去看下他的原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2位置电压被LED钳制,需要在LED和Q1之间串联一个电阻。R3改小一点。

谢谢,按照您的建议修改参数,仿真正常工作,到时搭实际电路测试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比较器而已,有什么放不下,板子只是要你借鉴,方案绝对是合理的,你去看下他的原理就知道了…… ...

塞不进去,板子比这个传感器的板子还小,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不进去,板子比这个传感器的板子还小,谢谢

LZ是女的吧,挺难交流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NPN不行,换成PNP。
B极接到水,水接地。

我在搭电路试试看,目前调整原图的电阻参数,仿真能正常工作,到时搭实际电路测试看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想多了。
楼主这个想法,我做了很多自动供水控制。
插三根不锈钢到水池里,就可以做到低水位泵水,高水 ...

你的经验是你的经验,我的经验是我的经验
你是这个行业的前辈,您的经验肯定比我有更多的参考性
我没有说我的经验是一定对的,我只是把我曾经碰到过的问题跟楼主阐述下, 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不知道你莫名其妙的喷什么

网友:
三极管不行,建议用比较器。

网友:
可以试试非接触式的电容按键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经验是你的经验,我的经验是我的经验
你是这个行业的前辈,您的经验肯定比我有更多的参考性
我没有说 ...

没什么喷不喷,普通生活用水,以前用万用表测过,1cm距离大约1兆左右电阻,给你通36v直流电,也电解不了水。
至于你散把盐,是氯化钠加水通电,产生次氯酸钠和氢气,十五年前我就做过次氯酸钠发生器,用于泳池消毒。

网友F:
做个RC振荡电路,水就是R,这样产生的相当于交流信号,也不容易电解。再把振荡输出的信号整成稳定电压用来控制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RC振荡电路,水就是R,这样产生的相当于交流信号,也不容易电解。再把振荡输出的信号整成稳定电压用来 ...

这个方法可以,谢谢

网友:
加湿器里面的无水检测

网友:
功耗没要求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G:
这个找我的理解太简单了 两个三极管 几个电阻就可以实现  不过接触水的电极你得用不锈钢的耐腐蚀点 一般可以用2年可以不换电极 然后剩下的就简单了 三极管和电阻组成对MCU供电的电路理论电流不超过0.5a。要详细做法的话请给我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找我的理解太简单了 两个三极管 几个电阻就可以实现  不过接触水的电极你得用不锈钢的耐腐蚀点 一般可 ...

如何实现?请指教,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喷不喷,普通生活用水,以前用万用表测过,1cm距离大约1兆左右电阻,给你通36v直流电,也电解不了 ...

产生  氯气 氢气和NaOH,这是惰性电极的理想情况

实际情况是不锈钢会被氧化,生成黑色的氢氧化亚铁,我一般用这种方法来暴力拆解一些金属件,工具就是盐水和5V大电流电源,效果极好

网友:
看过老外做的融雪传感器,直接220V变压器出来的交流电源出来,和电阻分压来感应是否有水

网友I:
淘宝有净水器漏水自动停水的开关,就是一块压缩海绵,进水后膨胀断开水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何实现?请指教,谢谢。

基本上这些个参数就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上这些个参数就可以直接使用。。。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有净水器漏水自动停水的开关,就是一块压缩海绵,进水后膨胀断开水路 ...

海绵吸水之后,要很久才会干啊。在密封环境更是这样了。那怎么解决?

网友:
电容感应,没有电极腐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产生  氯气 氢气和NaOH,这是惰性电极的理想情况

实际情况是不锈钢会被氧化,生成黑色的氢氧化亚铁,我 ...

这个点子挺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上这些个参数就可以直接使用。。。

我的需求是,接触到水时,电源(电池)才给MCU供电,没接触到水时,整个MCU的电源是断掉的,我今天仿真了一下您给的电路,貌似一直有电给MCU供,再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需求是,接触到水时,电源(电池)才给MCU供电,没接触到水时,整个MCU的电源是断掉的,我今天仿真了 ...

亲 我这个电路在电极无水的情况下是真的在MCU侧是没有电压的呢。。。
实际使用过的效果达到需求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需求是,接触到水时,电源(电池)才给MCU供电,没接触到水时,整个MCU的电源是断掉的,我今天仿真了 ...

你在仿真的时候再MCU侧接一个电阻放电,因为有电容储能再则你加了个电压表,那这个就算电极无水 电压表也会一直显示有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在仿真的时候再MCU侧接一个电阻放电,因为有电容储能再则你加了个电压表,那这个就算电极无水 电压表也 ...

了解,谢谢,对硬件不太懂,我搭实际电路来试,^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