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和IAR 【STM32平台】不同点

楼主(2016-11-17):
   在keil里面可以设置ROM1的起始地址和size,但是IAR好像没有这个,我现在要把所有项目都迁徙到IAR编译环境上去,公司不让用KEIL了。
感觉要杯具了!

网友:
找对应芯片的 icf 文件看看吧。

网友A:
为何不让用keil了?

网友:
Projects-->Options(Alt+F7)-->Linker-->Config,里面有个.icf文件,设置它!

网友:
iar用起来不习惯,并且版本兼容不好

网友:
icf文件设置的,慢慢学吧。

网友:
干脆gcc,一劳永逸

网友B:
IAR不同版本,配置信息就丢失不能忍

楼主:
IAR最新破解

网友:
用Keil也需要编ScatterFile的,基本一样。

网友:
STM32一直用IAR,.lcf 连接配置文件,最好拷贝出来,放在自己的工程目录下面。lf文件不难,仔细看看,可以自动动手修改。

网友C:
IAR最新版本已经是7.70版本了,我现在用的是7.70.1。里面包换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模块。代码静态分析工具很好用,动态分析没用过。

网友:
感觉还是KEIL好用

网友:
我明白你的意思,比如说stm32f429外扩sdram,iar如果配置使用外部ram,没有办法配置使用内部的ram了,但是keil可同时设置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IAR最新版本已经是7.70版本了,我现在用的是7.70.1。里面包换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模块。代码静态分析工具很 ...

现在是7.8版本了

网友:
更新得好快。

网友D:
icf随便改一下就好

网友:
现在就debug时候用到IDE其他的全是mak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让用keil了?

盗版的呗,我们公司也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AR不同版本,配置信息就丢失不能忍

还好  MDK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好  MDK也有类似的问题

MDK我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DK我从来没遇到过

你正常用哪个版本,MDK3.8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正常用哪个版本,MDK3.8遇到过

一般都是4.xx   5.xx系列在升级,3.X的实在是太老了吧

网友:
why? 只能用正版吗?IAR就可以盗版?

网友:
开发环境而已。。。

网友(2017-04-22):
习惯用KEIL5

网友F(2018-06-21):
引用 网友D:
icf随便改一下就好

请问lcf有什么比较好的介绍资料吗?
搜起来,这个资料好少啊。
谢谢。

网友:
有最新版IAR吗?请给个链接

网友:
为啥用最新的,我一直用6.6版本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lcf有什么比较好的介绍资料吗?
搜起来,这个资料好少啊。
谢谢。

IAR自带的帮助文件就有,另外如果只是简单的修改,看一下icf基本上就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用习惯了IAR,就再也不想用keil了

网友:
IAR的一个大问题是版本之前兼容性太差了!我现在反而从IAR转MD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