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用stm32驱动ft232芯片

楼主(2016-11-17):
RT
现在手边有个事情比较拧巴!
有个设备是usb接口  拆开看里面是FT232 USB转串口芯片,现在想将这个设备接在单片机上用,也就是说 要用stm32的 USBHOST 或者另加芯片驱动那个 FT232的线 !无头绪,百度也找不到 ,请假大神们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搞法估计不行,直接跳过FT232不就是串口了嘛,弄明白数据格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搞法估计不行,直接跳过FT232不就是串口了嘛,弄明白数据格式就好了

哥!不让跳!说是狗日的德国设备 拆不得!

网友B:
就是stm32做主

剩下就是底层移植

这个是usb转串口的

应该没有现成的

要自己写底层咯

网友C:
主控不用单片机,用arm整linux现在arm9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stm32做主

剩下就是底层移植

底层也没思路啊,FT232的驱动程序又移植不了 头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不用单片机,用arm整linux现在arm9便宜

唉!linux 名字听说的早,不会啊!目前想着不行实在是搞不定只能上x86板子点windows了

网友:
的确比较拧巴……

网友D:
想看看这个设备是怎么样的?拍个图片来看看,楼主的思路应该偏了,没听说过FT232还要驱动的

网友:
直接上工控机

网友:
对了,开发费用叫高些,德国设备那么贵的东西

网友:
如果只是搞一两台设备的话直接上树梅派啦,两百块钱而已。

网友:
也可以試試raspberry pi,官網有安裝ft232驅動的教學.

网友E:
网上这个项目是有host连ft232的
https://www.circuitsathome.com/category/mcu/arduino/usb-shield/

网友F:
libftdi开源库可以驱动各种ft芯片,但依赖于libusb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想看看这个设备是怎么样的?拍个图片来看看,楼主的思路应该偏了,没听说过FT232还要驱动的 ...

有不用驱动的ft232吗?楼主说的可是usb端的驱动

网友H:
还是上 linux 比较简单,
mt7688,  网口, wifi, usb-host,  足够用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871584985

配套的 linux 是 openwrt 系统, 编译时候选择 ft232 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不用驱动的ft232吗?楼主说的可是usb端的驱动

看错了,我以为是STM32的串口接TTL,
回头仔细一看发现是用STM32的USB作为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看看这个设备是怎么样的?拍个图片来看看,楼主的思路应该偏了,没听说过FT232还要驱动的 ...

设备照片我手头也没有 是个气体检测设备 拆了看看 里面比较讲究,有泵 有传感器什么的,出来的是usb接口 本来人家是接电脑上用的,现在偏偏要接单片机上 自动采集然后和其他的一些传感器信号汇总后通过网络传送到远端。
成本受限制,用不起工控机。唉!技术有限 无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照片我手头也没有 是个气体检测设备 拆了看看 里面比较讲究,有泵 有传感器什么的,出来的是usb接口  ...

跳过FT232行不行呢?设备改成TTL接口,直接接UART?反正是USB转串口就相当于透传嘛(可能我想的比较简单)
不然只能按楼上几位的方案,上Linu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跳过FT232行不行呢?设备改成TTL接口,直接接UART?反正是USB转串口就相当于透传嘛(可能我想的比较简单 ...

正在忽悠!正在忽悠!
不让短路FT232的话没法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这个项目是有host连ft232的
https://www.circuitsathome.com/category/mcu/arduino/usb-shield/ ...

谢谢大佬!研究一下 just研究一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bftdi开源库可以驱动各种ft芯片,但依赖于libusb

是个库?加进工程里就能用?

网友I:
你这情况,还是上个工控机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情况,还是上个工控机比较好。

让做个板子 传感器一大堆 还有什么4G模块 以太网之类
要求还粉多 电磁兼容也得过 成本控制在300以内,说越便宜越好。
估计电脑上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上 linux 比较简单,
mt7688,  网口, wifi, usb-host,  足够用了.

求大神指导!感激涕零

网友:
linux 系统自带 ft232 的驱动程序, 在 openwrt 的 linux 内核选项中把它编译进去就行了.

在 openwrt 的 make menuconfig 配置编译选项时:

Kernel mudules  --> USB Support --> kmod-usb-serial --> kmod-usb-serial-ftdi

不过你选择了这个 openwrt 开发平台之后,  就跟 stm32 不同,  基本上就是 linux 的开发了.

网友J(2021-07-03):
lz是怎么解决的,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是怎么解决的,遇到同样问题

几年前了。最后换方案了 用Linux开发 一切如愿了

网友C:
翻了留言 居然还有我5年前的留言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了留言 居然还有我5年前的留言 呵呵

人过30 这一年一年非常快啊

网友:
5年前的arm随便用  5年后的arm用不起  这世道

网友:
USB HOST  要上系统的。裸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