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7如何才能从u盘启动

楼主(2016-11-17):
手上有一个从阿莫邮购部随订单送的U盘,但把u盘插進笔记本电脑后,开机还是从硬盘启动。

不知道如何操作,才能从U盘启动,想从u盘启动后,对现在的win7系统做一个备份。

网友:
做个启动优盘,bios设置u盘启动

楼主:
谢谢,我先试一下

楼主:
今天下班回家试了下,按F12,选择U盘启动后
可以从U盘启动,但会進入win7的安装,而我只想在U盘启动的时候执行ghost,做一个备份,不准备重新安装win7

以前在xp上用光盘启动时,可以选择進入dos命令,然后在dos命令下执行ghost备份系统,感觉现在有点ou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班回家试了下,按F12,选择U盘启动后
可以从U盘启动,但会進入win7的安装,而我只想在U盘启动的时候 ...

备份好U盘的数据,  或用一个新的U盘

用附件,  HPUSBFW.exe格式化U盘, 选择创建DOS启动盘, 指定启动文件附件中的启动盘目录 ,  格式化
完成后, 复制ghost.exe到你的U盘上

编辑U盘上的autoexec.bat 添上一行 ghost.exe           OK, 用此U盘启动则会启动到DOS下并运行GHOST

如要添加更多DOS下的程序功能, 则需要自行编辑设计...

网友:
微pe做启动U盘

楼主:
谢谢热心的网友,做了好几个启动U盘,已经解决ghost备份的问题。

是使用WePE的方法,下面的网址有详细的说明: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fb756ec994516241858fb9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