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压DC/DC芯片选用

楼主(2016-11-18):
需要设计一个LED显示屏控制器DC/DC电源,需要5伏1安培输出,可是LED显示屏内的DC电源电压高低不一,从3.8V至12V都有,现在打算用TI的TPS63061,请问各位这个芯片如何?
有无更好选择?(便宜又好)

网友:
led屏用richtek的比较多

网友:
SEPIC,可选性就很多了

网友A:
用过TPS63030,跳周期模式那个纹波大得吓人,超过0.2V Vpp,所以最好别开跳周期模式。

网友:
buck-boost可以用mp1470,勉强够。但是输出的是负压,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TPS63030,跳周期模式那个纹波大得吓人,超过0.2V Vpp,所以最好别开跳周期模式。 ...

请问跳周期模式用什么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跳周期模式用什么控制?

有个引脚由电平控制,具体看DS。

楼主:
是不是就是power save mode?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是power save mode?

是的,就是省电模式。

楼主:
谢了!LED显示屏控制器不需要省电模式,控制器耗电对整个大屏而言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