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0~24V连续可调型大功率电路

楼主(2016-11-18):
       万能的神坛,最近在做无刷电机,其它部分都搞好了,就是调速部分还差点儿,调速不能用PWM型,分辨率有限,均匀调速效果肯定不行。
      所以只能从电压来想办法,求一个合适的将外部直流供电均匀调整成0~24V的电压的电路,而且要求100W左右,估计要用大功率的管子了。
      怎么实现电压调整还没有思路,求帮助呀,最好能给贴个原理图,功率不达标不要紧,我先搞清楚原理再说。提前谢谢啦。

网友:
100w功率不大,找个线性稳压电源用都行,双路30v3A并联到6A用。

网友:
你这实现0~24V调压还不是一样得通过DA来调,不管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分辨率能达标吗?

网友:
最近我也在想用SMPS来实现直流3-20V,10A连续可调电源,用来驱动Peltier,仿真过了,但还没有进一步做实物的计划。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查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好办法了再发上来

网友:
本坛春风电源的 原理图  就有基本原理

网友:
你只是想连续可调吗,文波多少,分辨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