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 怎么打印 1:1 的PCB图出来?

楼主(2016-11-18):
想先打印,拿元件比划比划,怕有的封装做错了。

网友A:
打印设置scale为1: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设置scale为1:1就可以了

谢谢,另外,再请问一下,那个PCB板上面留螺丝孔,是放置什么东西呢? 不是过孔吧??

网友:
你要是不用严格1:1的话直接设置1:1打印。要是用来刻来当钢网用往往要微调下。你可以先随便那个板子。按照1:1打印下。然后对比实物计算下x和y需要乘以的系数,然后把这个系数填进去。按确定后重新打印。一般打印机很难真正的1:1打印出来的,本身纸张经过高温有一定的热胀冷缩在。

网友:
打印机可能也要设置啊,打印出来的纸比例有一点点误差的。上次画了个比较长的板子,打印出来对封装对规格,怎么量都不对,有点怀疑人生了,结果是打印机问题。现在我一般都单独把封装打印出来(长度少了,误差没那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再请问一下,那个PCB板上面留螺丝孔,是放置什么东西呢? 不是过孔吧?? ...

直接在Mechnical1层里画圆孔即可!或者焊盘上留孔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再请问一下,那个PCB板上面留螺丝孔,是放置什么东西呢? 不是过孔吧?? ...

每个孔是一个只有一个空的器件

网友:
以M3螺丝孔为例
孔要 留铜的,  放焊盘  孔径 3MM, 直径6MM
孔不要铜的,    放焊盘, 孔径 3MM, 直径2.9MM,        或者 Mechnical1层里画圆

网友(2017-11-15):
也想这么干,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