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电路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11-18):
如上图,电源5V,其中的heator是一个5ohm的电感元件,发热体,Q1用的SI2302,是一个NMOS管做的开关,CTR接单片机做开关信号。
奇怪的是这里的SI2302总是被烧,结果就是常闭,不受控制的发热。是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还是HEATOR是个感性发热体产生冲击电流了呢?
手册写SI2302在2.5V时可以达到2.4A,求教,如何保护mos管不被损坏呢?

楼主:
愁死个人了,怎么能保护一下呢?

网友:
可能Q1进入放大区了,导致发热烧的。

修改原因:我分析错了

网友:
d,s反过来

楼主:
DS 没反,反了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应该从D到S还是从S到D?
???

正常是D到S,难道真的反了?

网友:
电流应该是D-S吧,少个续流二极管?

楼主:
说明一点,我的电路图上确实是吧D和S画反了,我的PCB里是对的,如上图,由3脚(D)进入,由2脚(S)出

网友B:
阴吹思婷,你这个明显就反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吹思婷,你这个明显就反了嘛

我的PCB里是对的 图里确实是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CB里是对的 图里确实是反了

加热器为什么是个电感?电感量是多少?

网友:
测一下关断的时候G和GND之间是不是还有压差

网友:
DS接反,栅极无保护,感性元件无续流措施

网友:
你的PWM频率是多少?如果频率过高,G极的电阻就不能用10K了。

网友:
感性元件要加续流二极管,还有你这10K可以小点吧。

网友:
heater一定要放在mosfet的d端,crt对s(gnd)进行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一点,我的电路图上确实是吧D和S画反了,我的PCB里是对的,如上图,由3脚(D)进入,由2脚(S)出 ...

貌似PCB元件封装错了,这种MOSFET一般1脚是G极,2是S,3是D

网友:
感性原件一定要有续流二极管,跟负载并联

网友:
感性元件的话,多半是没续流击穿了吧。加个续流二极管试试,另外就是示波器看看MOS断开时的电压波形。

网友:
封装很重要,再核对一遍

网友: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mosfet关短,电感能量无从泄放,电感反向高压+vcc的高电压,直接击穿mosfet。

网友:
GS之间加个电阻

网友:
门极竟然用10K电阻,一般都用几十到1,200;还有电流要从D流到S,关闭时才能通过MOS的体二极管续流

网友:
这么简单的图都会错,MOS 反没反 你不会用万用表量下吗?
我又没看到这个MOS的DTAESHEEET,谁知道你脚位是什么样的。
如果MOS 只是做开关用,G级电阻取到K级没关系;如果做PWM调制用,取个几十欧就差不多,
你自己不会用示波器看下G级波形吗?上升沿太慢,肯定是不行的。
另外上面坛友都说了,电感2端并二极管,G级电阻调小,GS并个4.7~10K电阻下拉。
出了问题没关系,你要去想方法分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示波器万用表都没测过就来说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是D到S,难道真的反了?

如果是NMOS管,那么S极接GND。

如果是PMOS管,那么S机接VCC。

如果你引脚定义没搞错的话,那么就是接错了。

你这样接,相当于MOS体二极管一直导通。

网友:
10K 控制G 也是醉了   没有完全导通的MOS 会内阻大 发热       还有  D  S 反了 里面的二极管 会一直导通了  二极管会发热

网友:
这个图纸看着咋就这么累呢?不能在原理图上把MOS和电感的位置换一下吗?

网友:
看下门级驱动信号的波形,给MOS 加续流管,基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是楼主你想简单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NMOS管,那么S极接GND。

如果是PMOS管,那么S机接VCC。

高见,,我看也像反了。

楼主:
三极管在工作在开关状态时摸着很热烫手是正常的吗?系统是直流,8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在工作在开关状态时摸着很热烫手是正常的吗?系统是直流,800mA

看25楼的留言,

网友:
电感上要并二极管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