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手上有联想R60e主板,帮确认一个芯片型号

楼主(2016-11-18):
老笔记本了,开不了机,拆开看到U52有烧痕迹,SSOP8封装,在主板屏排线右边,应该是一MOS吧,本来还能看看电影听听歌的,修不好就报废了

楼主:
加入图片

楼主:
顶起,只能报废了?

网友:
上淘宝和拆机网站搜这款主板的图片,也许有收获
直接换主板估计也不贵吧

楼主:
换主板就算了,换主板要7,80,那还不如买个二手的才200,修不好就不折腾了,呵呵

网友:
十有八九是MOS,搞个换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