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姆源测电阻阻值,当电阻不在时该怎么保护AD?

楼主(2016-11-18):
如题,做个欧姆源来测电阻,AD采集A点的电压,当图中R7没有的话,A点电压可达10V,而我的AD是2.5V输入的。

那么在表笔悬空的情况下,该怎么去保护AD不被高压打坏呢?没太看懂台表上的做法,故而请教一下!

我想做的这个只是纯欧姆测量用。

网友A:
这样如何?

AD极限值只有2.5V吗?不是3.3V吗?

网友B:
在ad输入端口放个2.5V的稳压管

网友C:
上拉一个二极管吧  二极管负极接2.5V  正极接AD脚

网友D:
谁让你欧姆源上置的…

网友:
那不就等于上拉了。用类似下拉电路的接法就好了。反正AD过来做个减法就好了,实质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让你欧姆源上置的…

  参考的别人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d输入端口放个2.5V的稳压管

接稳压管好像靠谱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拉一个二极管吧  二极管负极接2.5V  正极接AD脚

这样高压会通过二极管灌到2.5V电源那边,会坏片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如何?

AD极限值只有2.5V吗?不是3.3V吗?

一般参考AD的模拟供电,我现在5V供电,所以可以到5V,但是输入电压如果再高了,还是会烧的

网友E:
方案1  修改运放的供电,恒流源输出顺从电压设置到2.5V以内

方案2  2楼的方案,二极管用低漏电流的,钳位电压不直接接在基准源上面,用个运放做跟随

方案3  高逼格方案,再加一个运放,消除二极管漏电流影响,如下所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高压会通过二极管灌到2.5V电源那边,会坏片子吧?

AD接稳压管那是败笔中的败笔,,,先得考虑稳压管工作时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接稳压管那是败笔中的败笔,,,先得考虑稳压管工作时的电流,

确实是会有问题,在测M欧级别电阻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分流。这个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案1  修改运放的供电,恒流源输出顺从电压设置到2.5V以内

方案2  2楼的方案,二极管用低漏电流的,钳位 ...

嗯,参考一下。另外问一下,高电压灌到电源LDO的输出,不会有问题吗,即电压通过D2争相导通到图中的AVCC_5V5?我觉得瞬间的高电压电容还可以吸收,但是长时间的高压,不会损坏片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高压会通过二极管灌到2.5V电源那边,会坏片子吧?

不会烧坏的,2.5V电源已经将电压稳定在在2.5V,通过二极管来钳位后,电压是降在R3 R5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坏的,2.5V电源已经将电压稳定在在2.5V,通过二极管来钳位后,电压是降在R3 R5上的。 ...

这样做,在测电阻的时候,二极管是会有反相漏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参考一下。另外问一下,高电压灌到电源LDO的输出,不会有问题吗,即电压通过D2争相导通到图中的AVCC_ ...

钳位不都是这么接的吗?
再说了你的电流最大才0.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