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用手碰屏蔽罩可以正常工作,不碰就无法收发,扎解...

楼主(2016-11-18):
如题,主控为atmega48.

网友A:
有没有可靠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靠接地?

开始我也怀疑,后来重新焊了一下,还是不行。很是怪异啊。

网友B:
天线部分接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部分接好了吗

天线接好了。屏蔽罩是接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线接好了。屏蔽罩是接地的。

什么天线?天线的地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天线?天线的地如何处理的?

用的是模块,自身带的鞭状天线。

楼主:
淘宝上的那种模块。

网友:
电源没有处理好吧

我也在用rf2401

没有加大电容发不了

带屏幕(dc-dc)发不了

一堆的问题

楼主:
我这个是用手碰到屏蔽罩就好使,不碰就不好使。很怪异的。电源是电池供电。

网友D:
我的也是电池哦

rnf24l01

oled有升压

oled工作

无线就别想工作了

后来把oled电源处理

才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模块,自身带的鞭状天线。

鞭状天线?就一根铁丝那种?需要有地平面的,找块铁皮,中间打个孔,套天线接头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电池哦

rnf24l01

我最初也用OLED的,后来考虑功耗,就换成了几个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鞭状天线?就一根铁丝那种?需要有地平面的,找块铁皮,中间打个孔,套天线接头上试试。 ...

是类似于wifi天线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类似于wifi天线那种。

上图吧,估计那天线应该也是只有振子,没有地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吧,估计那天线应该也是只有振子,没有地网的。

图片传不了,我看看再说吧,谢谢!

网友:
解决方案:把手砍了,直接焊接在板子上

开个玩笑,估计是天线不匹配

网友:
接个地线试试,干扰过大

楼主:
应该是如 Doding 大师所言,单独引了根地线,有所好转,但还不太理想。继续努力,谢谢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如 Doding 大师所言,单独引了根地线,有所好转,但还不太理想。继续努力,谢谢各位{:smile ...

楼主这种情况太蹊跷,估计跟IO设置有关吧? 或者GND咩接好,或电源之类的干扰严重。

实在不行,换个靠谱的nRF24L01+ 无线模块对比看看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85973.html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8597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情况太蹊跷,估计跟IO设置有关吧? 或者GND咩接好,或电源之类的干扰严重。

实在不行,换个靠谱 ...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情况太蹊跷,估计跟IO设置有关吧? 或者GND咩接好,或电源之类的干扰严重。

实在不行,换个靠谱 ...

这个能到200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到200米吗?

开阔地可以。

网友(2020-04-05):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自己做的板子。用手放在芯片与mcu的spi上方,irq就会拉低,拿开手就不行

网友F:
mcu与rf芯片的spi线上串470r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与rf芯片的spi线上串470r电阻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