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身应用之间通过127.0.0.1网络访问什么原理?内存共...

楼主(2016-11-19):
内部应用之间访问是基于内存共享?访问速度是受到什么制约?

网友A:
HOST表转跳到自己的IP吧

网友B:
原理也是tcpip通信咯。看程序怎么写,本来就是互相无法直接内存共享才用地址来互相通信的~
这种回环访问估计限制也许是网卡吧,目测,或者系统会进行数据包特殊处理不再经过网卡,数据直接送达各自端口。
系统底层是否共享地址,用个指针测试一下,直接打印内存地址,但一般不会是指向同一个地址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表转跳到自己的IP吧

用了127.0.0.1就不需要连接外置路由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也是tcpip通信咯。看程序怎么写,本来就是互相无法直接内存共享才用地址来互相通信的~
这种回环访问估 ...

协议栈内处理,不会到mac那一层

网友:
数据不经过mac层硬件,由协议栈中转。性能不如共享内存技术,也不如管道技术。不过兼容性好,易于使用和移植。

网友:
ip 定义 127.0.0.1这个地址就是本机回环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