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求指导:如何将普通的摄像头通过ARM转成USB摄像头

楼主(2016-11-19):
硬件是:OV9712 -> ARM(linux系统) -> USB (输出)
现在是想将上面的通过软件把整个做成一个免驱动的USB摄像头(就像市面普通的USB那样,可以直接插电脑使用)。
求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这种,USB2.0就可以,主要是软件部分怎么弄,请教思路

赛普拉斯 有完整的解决方案,你可以顺着 赛普拉斯 这条线找下去,他们有完整的协议以及SOC与Sensor连接与驱动方式。
图片出处链接:http://china.cypress.com/product ... 0-camera-controller
PS:当你提出问题时,别人既然给出了提议,肯定会有用途的,请不要急于否定……

网友:
Av摄像头转成  USB吗

网友:
理解错了  没试过 帮顶

网友:
http://china.cypress.com/product ... ripheral-controller

网友A:
http://china.cypress.com/product ... ripheral-controller
去  赛普拉斯 官方网站看看 或许有你想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hina.cypress.com/products/ez-usb-fx3-superspeed-usb-30-peripheral-controller
去  赛普拉斯 官 ...

类似这种,USB2.0就可以,主要是软件部分怎么弄,请教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类似这种,USB2.0就可以,主要是软件部分怎么弄,请教思路

你该怎么驱动你的摄像头是你自己的事。
Usb摄像头的协议是标准的,你的usb从机端按协议来提供数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该怎么驱动你的摄像头是你自己的事。
Usb摄像头的协议是标准的,你的usb从机端按协议来提供数据就行了 ...

请问是什么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协议?

自己查USB标准吧!
我又不做这一行,但我知道所有的免驱USB摄像头都是用的标准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协议?

搜下UVC吧

网友:
要么就直接用带USB的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