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designspark画了个壳要加工,但无法导出STP格式,...

楼主(2016-11-19):
我用designspark画了个外壳需要加工。 在淘宝上找了几家店都需要 stp格式,但这个软件只能导出stl格式。无法搞定STP格式。

网上找了几个格式转换器也没能搞定。

求教方法或工具。成功后 10莫元送上。

或者直接帮我转换一下。文件见附件。 30莫元送上。

或者坛子里谁能加工了,帮我加工下,我需要25套,但要先加工一套打个样。 有意站短。多谢。

材料使用尼龙或者ABS,塑料的之类都可以。

网友A:
闭合用卡扣设计啊?那3D打印出来你基本没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合用卡扣设计啊?那3D打印出来你基本没法用的

光敏树脂的打印出来还是不错的。就是打印成空心结构的。

现在想用CNC加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闭合用卡扣设计啊?那3D打印出来你基本没法用的

你要改图  1、直角很多地方  铣刀去不了
              2、不知道壁厚多少,如果小于3mm请改图,加工出来变形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改图  1、直角很多地方  铣刀去不了
              2、不知道壁厚多少,如果小于3mm请改图,加工出来 ...

呃…兄弟,不是我要改图…

网友:
SW2014 一样不

网友:
有DXP应该可以看看

网友C:
转换后没有实体,原因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换后没有实体,原因不明

多谢。我也没看到实体。
看来得用solid再画一次了。

实在不想安装这个几个G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