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 SMT 有病例功能, 到时需要留意哦!

楼主(2016-11-19):
今天碰到一个封装角度错误的案例.   由于顾客选了使用嘉立创封装库.  所以就直接流到了SMT车间.

然后我们的QC就头大了.  转了 90度.....

然后我们开启责任倒追....原来.

SMT订单详情中 可查看 病例啦

网友:
SMT与允许 旋转角度?

网友:
器件封装的0度 与 实际器件包装的0度不一致,SMT时器件就会旋转出错

网友:
看来还是要实施通一远程库!

网友:
这客户看来是认为嘉力创的封装画的有点浪费空间或有点达不到其审美要求才亲自操刀的。
嘉力创如果再花点精力,把封装库画成可以选择的几个封装,就更OK了。当然。可能被同行抄。所以自已开发EDA软件必须的。

网友A:
有个问题之前收到你们的纸条不让在散热焊盘上面打洞,这应该怎样破。。。。

网友B:
上图 2个封装的pitch看起来好像不同,应该不是1:1状态下的对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之前收到你们的纸条不让在散热焊盘上面打洞,这应该怎样破。。。。 ...

焊盘上本来就不能过孔.  过孔后锡膏回流焊后都流到对面去了.

不过你可以这样画板:

//原谅我 只是用 系统自带的画图  画的示意图,应该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 2个封装的pitch看起来好像不同,应该不是1:1状态下的对比吧?

这里说的 封装库  0 度 图形.  跟1:1没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对比过, 客用的封装焊盘也短了,还改成了方的.  芯片最好不要用方的焊盘)

(顺便说一下: 方形焊盘  ,钢网拐角处容易积残留锡膏. 也就是印刷到板子上的锡膏不够多,行话叫转移率不够.  钢网的 直角处难清洗,难抛光...  反正方方正正的焊盘真不如圆弧的.)